[家电] 多年前的电吹风,电机异响,拆

楼主(2025-06-03):
大概的电路图
用来骗家元的,大家有家元可以狠狠得来砸我,多多益善

自己理解的开关原理

1档高速冷风,通12
  电流直接分两路,1经小电热丝供电机,2供负离子
2档低速暧风,通24,通13
  电流经两极管半波后分三路,1供大电热丝发热,2经小电热丝供电机,3供负离子
3档高速热风,通21,通23
  电流直接分三路,1供大电热丝发热,2经小电热丝供电机,3供负离子
当温度过高时,温度开关断开,只有负离子工作,这里是不是错了?

以下为拆机图
小东西买了很多年了,挺好使的
可折叠、负离子、冷风、高低温,一般的应用都够了,尤其是在学校里面使用的情况

拆开外壳的过程很简单,手柄处两个螺丝都是不锈钢的,
但要使用的是三角的螺丝刀

开关处总体的样子

一根线进开关,另一根线直连阻容模块
开关处连接阻容电路可以有效地消除火花。当开关断开时,由于感性负载(如直流电机)的电感作用,会产生较大的感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通过开关两端产生电火花,长期下来会损伤开关触点。通过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RC串联电路),当开关断开时,电容会吸收电动势的能量,从而降低开关两端的电压,达到消火花的效果‌

开关上的标识,10Aμ是什么意思?没理解

阻容模块,电阻在电容里面并联,没有拍到,后面图上应该有

腊管由于长期的折叠手柄已经破损

直流有刷电机,能看到四个两极管组成的整流桥以及小电容

主要用来发热的大电热丝以及用来吹冷风(自然风)及为电机分压的小电热丝

电吹风的核心部分

这是什么类型的风机啊,算是涵道风机吗?
风扇角度很大,上面有长时间使用的痕迹

这个小黑东西是负离子发生器

吹风筒里面用片包裹,用来隔热

进风口里面还是挺干净的

进风口外面差点儿事儿了

负离子发生器

负离子发生器的毛刷头儿,不知道什么原理,怎么搞出来的高压

接头都是铆钉铆接

应该是双金属片温度开关

能够看到直流电机的两极管

铜版相连

就这一堆东西

这也是石英片架骨架

能够看到里面的碳刷

碳刷也是铆接的

小风扇上面都是岁月痕迹

负离子发生器的位置

负离子发生器,一黑一红两根电源线和粗的白管,里面应该是包着毛刷

想用自制拉马把风扇拉下来,无效

自制拉马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阻容模块里面,电容、电阻
拆不开,不好修复了,剪掉电源线,齐根剪就好了

也用了很多年了,就这样吧,装回去准备卖废品
折叠起来挺好看

打开使用也很方便

留下了这么一根电源线,挺好

以上
感谢各位的浏览
有家元就狠狠得砸过来吧
谢谢
么么哒

网友A:
这样的电吹风最容易坏的就是开关,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B:
一个电吹风,你拆解介绍的如此仔细,于是成功的骗到了我的家元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还没有坏??

网友D:
还是以前的吹风好拆,现在的吹风都看不到一颗螺丝到处都是撬撬撬

网友E:
用烙铁加热一下电机轴可以拉出风轮,拉马怎么与我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吹风最容易坏的就是开关,遇到好几个了

我这个应该十多年了吧,开关好使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学习了

感谢大哥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吹风,你拆解介绍的如此仔细,于是成功的骗到了我的家元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还没有坏??

不知道,这东西不知道怎么测试,也没什么用吧,装电风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以前的吹风好拆,现在的吹风都看不到一颗螺丝到处都是撬撬撬

感觉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不带螺丝的,有时候根本 就找不到从哪里能够拆开的口子,一堆卡扣,弄不好还断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烙铁加热一下电机轴可以拉出风轮,拉马怎么与我的一模一样

不好拆,也够年头了,就没再细弄,估计是电机轴承(也许是轴承也许是轴套)坏了,不收拾了
这个拉马不好使,拉不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吹风最容易坏的就是开关,遇到好几个了

手里的飞利普,松下都坏过,机械开关大功率下都容易烧坏,相对来说用电子开关的能耐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以前的吹风好拆,现在的吹风都看不到一颗螺丝到处都是撬撬撬

早期产品设计时都要考虑维护的便利性,现在的貌似反其道而行之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以前的吹风好拆,现在的吹风都看不到一颗螺丝到处都是撬撬撬

然后拆完一堆撬痕,修好都不想用了。

网友:
这类电吹风最容易坏的的是电机吧...我家买得光明电吹风是交流电机用起来特别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里的飞利普,松下都坏过,机械开关大功率下都容易烧坏,相对来说用电子开关的能耐用点? ...

电子开关一样的坏,像松下NA98,坏的多了,我还是喜欢机械开关,有手感,常用的吹风机有NA30,NA58

网友:
没看见换电机,所以没给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