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这个1U电源的热敏电阻是什么规格啊,

楼主(2025-06-03):
一体机电源,不到一个月前 坏时 是闻到臭味,拆开是MBR3045CT短路了,买是4.85元5个,丝印与原来的差别有点大,感觉是假芯片?用不到一个月 前几天又炸了,现在是60N03 整流桥 短路,保险熔断,也量了MBR3045CT还是好的,热敏电阻炸碎了,现在想买配件换,不知道规格,输出电容有2个有点微微起鼓了,我用镊子量了,D值是0.08 感觉还行啊,容量是780左右的UF,  电容有点起鼓 但也量了数值还不算低啊, 但炸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怎么热敏电阻也炸,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上次换的假芯片引起的问题呢,但拆开量了没短路
问下这种一体机电源 一般热敏电阻是什么规格啊,

网友A:
输出电感已经废了,电源换新的吧,

网友:
坏了那么多件,修好了你还敢用不,还都是功率件,换新的吧,别省那点几十块

网友:
正在纠结标题热门电阻是什么东西,点进来原来是热敏电阻。

网友:
电源老出问题,要么质量问题,要么超功率输出了,建议看看原因

mos管炸了,有可能芯片也坏了,维修时串灯泡测试

电阻用5D-15即可

网友:
电感的漆包线颜色有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感已经废了,电源换新的吧,

会不会原来就是这个颜色?

网友:
另外买一个吧,高温老化了,散热不行或者负荷大了

网友:
你这灾后重建工作量有点大啊,换新的吧

网友B:
至少超载一半,也就是100W电源当150W用,甚至200W,电感才会烧成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超载一半,也就是100W电源当150W用,甚至200W,电感才会烧成那样。

低端核显而已,这种200 都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端核显而已,这种200 都够了吧

你那线圈都烧黑了,你没发现?

那就是妥妥的超载现象。

超载虽然容易坏电源,实际对主板,硬盘都不好。

反正我电脑满载400W,电源是700W的,平常使用也就200W的样子。

网友:
输出电感发黑,好象有短路,换个电源得了,就是修好了你也敢用?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防浪涌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没保护吗

网友:
电感都烧成那样了,换新的吧

网友:
买新的。。你这个感觉超负荷工作了。电感线圈不对劲。

网友:
换吧,感觉是个翻新电源。

网友:
这种样了还修什么长期超负荷带载出过大力,电感都烧黑了修好了也不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