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如何知道读卡器唯一LED的规格型号?

楼主(2025-06-03):
如何能测量或者推测读卡器PCB上面的这唯一LED的规格型号

芯片型号是北京时代民芯唯一的读卡器独苗 MXTronics

原因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绿光 LED 特亮

有请 @茶一杯 老师

网友A:
吹下来用高倍放大镜各个面都看看

网友B:
应该0603  高亮翠绿led吧,绿得像翡翠的是翠绿,绿中带黄的是普绿或黄绿。

不清楚贴片尺寸的可以X宝上购买“pcb工程尺”,自己比对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0603  高亮翠绿led吧,绿得像翡翠的是翠绿,绿中带黄的是普绿或黄绿。

感谢回复

这种尺我有,这不是难点

我难在如何确定LED的电流电压,还是这种LED电流电压都一致,希望看到再给科普一番。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0603  高亮翠绿led吧,绿得像翡翠的是翠绿,绿中带黄的是普绿或黄绿。

啊?不亮你都能看出来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下来用高倍放大镜各个面都看看

感谢回复
0603封装的贴片LED(即尺寸约为0.060英寸×0.030英寸,或1.6毫米×0.8毫米)由于其体积非常小,通常在其本体上不会印有详细的型号信息。这是因为如此小的元件上难以印刷可读的文字而不影响其生产工艺和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不亮你都能看出来颜色?

网友:
牛屎芯片  有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种尺我有,这不是难点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p;xxc=taobaoSearch
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

这种小的LED,电流基本上也就10mA左右(甚至更低),工作电压的话按照普通二极管的压降算0.75V完事儿;
给个3.3V电源,自己看着灯光亮度调节串联在LED电流回路上面的电阻,感觉满意了就确定电阻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岛小芯,都收集不到该主控手册
所以啊,我一直说如果中国国产的芯片要是统治的地球的话,那没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半岛小芯,都收集不到该主控手册
所以啊,我一直说如果中国国产的芯片要是统治的地球的话,那没谁 ...

搞不懂楼主一味最求发光二级管型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无非就是一颗0603发光二极管而已,只要工作电流一样,或者发出的亮度、颜色等符合楼主需求即可,何必最求准确的型号或者其它专业特性,难道是还有其它要求我洗耳恭听

网友F:
没必要非得要这一个型号的led,做产品成本因素才靠前
反正确定好封装和颜色,X宝/xx商城有货的里面选最便宜的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非得要这一个型号的led,做产品成本因素才靠前
反正确定好封装和颜色,X宝/xx商城有货的里面选最便宜 ...

感谢回复,我不是要做什么产品,我是有北京时代民芯的其他的读卡器,我想给那个读卡器按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不懂楼主一味最求发光二级管型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无非就是一颗0603发光二极管而已,只要工作 ...

感谢回复,我是有北京时代民芯的其他的读卡器,指示灯焊盘空闲。我想给那个读卡器加个指示灯,也想实现亮度非常亮,达到光污染的程度,炫酷一会

这是我618撸淘工厂16G卡附送的发光读卡器,拍照搜同款淘宝拼多多居然没有卖的,就想自己给其他读卡器(主控相同)加个LED,也实现这么炫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0&detail_redpacket_pop=true&id=626135116246&mi_id=K2hK ...

你好,这是我618撸淘工厂16G卡附送的发光读卡器,拍照搜同款淘宝拼多多居然没有卖的,就想自己给其他读卡器(主控相同)加个LED,也实现这么炫酷
所以,无法额外加电阻,反正时代民芯的读卡器主控是千晌地一棵苗,我想只要LED选择对了,也能那样亮了

网友G:
就普通翠绿色LED,板子把限流电阻省掉了所以亮

网友:
牛屎狗都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普通翠绿色LED,板子把限流电阻省掉了所以亮

一群爱好者,七嘴八舌热烈讨论

也许被你言中了隐含的秘密,就是普通翠绿直接驱动

我会去试试,当然我手头没有翠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