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BMS通用上位机 V1.59

楼主(2025-06-03):
不清楚为什么,我的新版铁塔板子不能修改参数

网友:
修改参数用1.58,监控用3.35版本

网友:
电脑怎么个连法?蓝牙吗?

网友A:
3.35版本也可以修改

网友B:
上位机确定能连接上电池的BMS板?如果是新版的BMS板应该需要更高版本的上位机软件,只要能连接上就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确定能连接上电池的BMS板?如果是新版的BMS板应该需要更高版本的上位机软件,只要能连接上就可以修改 ...

新版的铁塔主板,能连接读取数据但是改不了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5版本也可以修改

3.35版本没见有设置参数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5版本也可以修改

请教一下,用3.35版本如何改参数?

楼主:
在数码之家找到一个分享的3.48版本下载后可以修改参数了

网友(2025-08-01):
这软件兼容几种板子

网友(2025-10-17):
很实用的工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