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马桶水箱换密封件,这样的事情大家干过么?

楼主:
一般情况都是直接把所有配件换掉,这样比较省事,
但是为了知其所以然,想尝试先换个密封件,但是如何找到完全一样的密封件

各位试过为马桶水箱换密封件么?你们是怎么找规格完全一样密封件的?

网友A:
先按马桶品牌型号搜配件型号

网友B:
挺简单的,只要再去原商家或者网店,一般来说还是会有的

网友:
网购,很多啊,什么型号的都有。

网友:
不就一个上水阀和一个下水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马桶品牌型号搜配件型号

一般是水箱配件是整个换,只买密封件,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简单的,只要再去原商家或者网店,一般来说还是会有的

上次买可能是几年前,一样的水箱配件可能没了,密封件通常不单卖?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密封件了,常规通用的平垫、O形圈之类的只要量好尺寸就可以买到,但是邮费会比单个零件贵
异形橡胶件应该没有单卖的

网友:
因为水箱没坏过所以没修过,密封件应该是能买到的

网友:
拆出来,量量、找找,应该买得到

网友C:
这两天正好马桶排水阀漏水,查了一下小型的密封圈有配件,像排水阀上的单独配件基本上找不到。要换只能整体换。越是名牌的原装配件更好找,而且更贵。

网友D:
平时在小区里留意下有被拆的马桶,都是把上水部件拆下来备用,有些配件就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在小区里留意下有被拆的马桶,都是把上水部件拆下来备用,有些配件就能用得上。 ...

你去拆人家丢弃马桶的水箱配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正好马桶排水阀漏水,查了一下小型的密封圈有配件,像排水阀上的单独配件基本上找不到。要换只能整体 ...

一般为了省事是整体更换,密封件找起来不方便,不同排水器搭配的密封圈区别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密封件了,常规通用的平垫、O形圈之类的只要量好尺寸就可以买到,但是邮费会比单个零件贵
异形橡 ...

水箱密封圈都是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为了省事是整体更换,密封件找起来不方便,不同排水器搭配的密封圈区别大么? ...

不同品牌结构有差异,不好单独换零件,网上也没找到单独备件卖的

网友:
老式进水阀我干过,就是浮球通过杠杆减力使橡胶柱顶在水嘴上,拆下柱中间已压成小圆凹坑,这样除非升高浮球才能达到原效果,剪了个圆铁片垫在橡柱下面(实际位置为上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为了省事是整体更换,密封件找起来不方便,不同排水器搭配的密封圈区别大么? ...

那并不是因为省事,是因为都不一样,通用性特别差。

唯一通用的就是和马桶磁体之间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就都更换一套,并不去纠结其他的东西了。

否则你不是一个牌子,其实说时期不同也可能不一样的,你怎么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拆人家丢弃马桶的水箱配件么

反正也砸了,如果是新入住或集体改造过厕所,确实能拆到很多一样的配件的。  当然为了好保存,塑料件只留一套,其他拆密封件也不是不可以。

暗影啊,我怎么发现你问问题超多,虽然都是些实用的,但是超过了一般人好奇的程度了。太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品牌结构有差异,不好单独换零件,网上也没找到单独备件卖的

水箱配件密封圈都是定制的么?用的不是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