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开关的信号开关怎么给?

楼主(2025-06-03):
这种继电器开关.想和另一个直流灯光联动(但都是独立供电),那个灯光只有正负极,请问怎么给信号?   信号端接啥..?

网友:
三极管把信号转成NPN后接线比较方便,
不会的话PNP也能用,就是灯开关要关地线,PNP端接灯负极。控制板负极接灯电源负极!

网友:
联动是两个开关控制是互联双控?如果这样的话还要看直流灯控制方式,这个开关支持互联双控.

网友:
想联动直接用继电器就行了,用这板都浪费了它的功能了。

网友:
没看明白具体要求

网友:
这个板的目的是隔离的吧,PNP看来是接负极起动的,另一个点动的意思类似电工里的点动开关接开电平接通松开也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