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对比论坛热帖usb排插有区别。

楼主(2025-06-03):
看到论坛热帖优势比插座讨论的这么热烈,我又把我买的价格比他贵的4块多的插座拆开来对比一下,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不过也不是要求很高了。4块钱包邮,这个在五金店还真买不到。只是用来充一些小功率的东西,平常不怎么用它插上它就会耗电,所以不插上它要用的时候就当这个充电器插。

本来以为这个ao c是仿的,后来看见商标跟正版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插座比便宜的那个多了一些塑料件。而且电容少了一个。

那个小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在论坛商城有吗?

楼主:
MT3773CA 是一款由 兴晶泰 生产的 原边反馈控制芯片 ,主要应用于低功耗的反激式电源设计。‌

基本参数
‌封装‌:SOP7
‌工作电压‌:5V
‌推荐功率‌:5W(5V 1A)
‌最大电源电压‌:8V
‌最小工作温度‌:-50°C
‌最大工作温度‌:80°C
‌尺寸‌:长度9.9mm,宽度4.9mm,高度2.2mm‌
1
2
特性
‌低功耗‌:待机功耗小于75mW
‌工作模式‌:采用脉冲频率调制(PFM)建立非连续导电模式(DCM)
‌保护功能‌:开路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
‌线损补偿‌:具有专有的电缆压降补偿功能,补偿量为输出电压的12%‌
2
应用领域
MT3773CA广泛应用于便携式设备如手机、无绳电话、PDA、MP3播放器等的适配器;电池充电器;LED驱动电流;备用供电电源;线性电源和RCC开关电源的升级换代‌

网友:
这个待机功耗小,比较好。

网友:
楼主拍摄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5w分给两个头,会不会太离谱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方便,能用就可以,

网友:
功率不够用

网友:
不充手机可以用

网友:
能用就可以

网友:
反正这种货色我是不敢用来充手机的,怕把手机带走。

网友:
充个蓝牙耳机什么的还行

网友:
是不是仿的呢

网友:
做工质量充电为手机担心

网友A:
改成USB开关控制,插排直连。尽量别给手机充电,以免烧坏麻烦,适合给USB灯头风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USB开关控制,插排直连。尽量别给手机充电,以免烧坏麻烦,适合给USB灯头风扇等。 ...

不充手机就充一些蓝牙小音箱。手机都用大电流,高功率的充电头快充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价格,还有C口,强大

网友:
买过飞利浦、品胜的USB插排,没有快充,一周能用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