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用过3D螺丝刀/批头的坛友吗?效果如何

楼主(2025-06-03):
大约半年前就在网上看到这种螺丝刀

价格是普通螺丝刀十倍,

啃可能是新产品的溢价吧

看起来有点合理性,

但没啥知名品牌做

想起之前版友说的
“现在的产品不是解决你的问题,
而是是满足你的想象的”

就来问问用过的版友,这种批头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感觉就是智商税,螺丝头的开槽有很多种,不同螺丝厂家的开槽大小也不一样,怎么去完美适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智商税,螺丝头的开槽有很多种,不同螺丝厂家的开槽大小也不一样,怎么去完美适配 ...

不不不,情绪价值高啊,值这么多钱...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
忽悠小白,吻合度这个东西,标准制的同规格螺丝与螺丝刀 吻合度都挺好。
滑丝基本都是螺丝与螺丝刀不匹配,或者其中一个材质硬度不达标,又或者出现冷焊接之类的情况,才会导致滑丝。

网友C:
自己磨一下不就变成3D了?

网友:
好像更不好用,你能包装所有螺丝都能垂直吗

网友:
买一个回来试试就知道了,又不贵

网友:
3D螺丝刀只适合一个型号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磨一下不就变成3D了?

你泄漏商业秘密了

网友:
头部磨掉一点居然称新款

网友D:
如果说,这是4mm批头,那么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高,智商税比例很高。

你再去看看网络上,那些修手机的人,几乎人手几支WERA 1430/1431 ESD扭力螺丝刀,使用的都是双耳或半月型快换批头,最便宜55元/支,苹果专用110元起一支。

要知道21年的时候,WERA可调扭矩螺丝刀手柄中(ESD防静电),最贵的是枪型7442/7443,大约750一把,直柄7441才600元/把,7430/7431/7432分别是450-650元,1430、1431两把打包卖还送软包也不过780元。
再说一下当时的双耳或半月型快换批头,双耳便宜一些大约18元/支,半月型是新品当时活动价格应该是28元/支。

要知道21年的五一节,疫情还未完全过去,天天下就呆在家中,所以京东做活动的时候,我花了3100元打包上述7442、7443、1430、1431和所有型号半月型快换批头,还有新出来的Wera维拉枪型KKRA棘轮螺丝刀手柄。

实际到现在,1430/1431属于收藏品、抚摸品,半月批头也会生锈,只好油封;实用的还是KKRA枪型棘轮螺丝刀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情绪价值高啊,值这么多钱...

为代价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这是4mm批头,那么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高,智商税比例很高。

你再去看看网络上,那些修手机的人,几 ...

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这是4mm批头,那么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高,智商税比例很高。

你再去看看网络上,那些修手机的人,几 ...

原来如此,看过回答我才去搜了一下半月型快换批头,果然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磨一下不就变成3D了?

这......还真磨不出来

就像CNC走刀很难出直角,

网友:
直接上日本海狮全套就好了,这种不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这是4mm批头,那么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高,智商税比例很高。

你再去看看网络上,那些修手机的人,几 ...

超出认知,我只能接受它十分之一的价格,我买一把35还考虑一下,你说如果是收藏品的话,应该不生锈才对呀,现在拿油封起来收藏,意义不大啊,对了,这种螺丝刀掉地上会不会断?我就掉断过几把硬的。

网友:
不就是个秃头吗?哪值这么多钱。

网友:
用PH1和PH2的批头可覆盖90%的日常十字螺丝,但是好多人都是一个批头走天下,对付着用,但是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磨一下不就变成3D了?

商家不过就是想筛选掉如你一样的买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