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某宝有一款100W氮化镓电源板GaN08-A 挺不错就买来了

楼主(2025-06-03):
看到某宝有一款100W氮化镓电源板挺不错就买来了。今天收到后,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元器件排列很规整,质量看着很好,只是在这款电源板的买家在评价中多数提到有连焊短路问题,可能是大厂产品的残次品吧,并提示后来者拿到手后别急着上电,要仔细观察检查,排除隐患后再上电。我按照评论中的提示,仔细检查电路板,总体不错,但也发现了一处明显问题:就是整流桥交流输入这两个端子短路,仔细观察电路板,铜箔就是连着的,不知何故。测量220V输入端,有一端与整流桥的交流两个端联通,另一端不连通。不知好不好修,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在板子的正面,一个电感下面,有一个疑似整流桥的东东,和反面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应该是一个规格,测量220V输入的另一端,和这个东东焊在一起的两个脚联通。应该是两个整流桥并联使用。不知道对不对。见图,红圈是电感,黄圈内疑似整流桥。这种搞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A:
是老五家那个吗?适合高手玩呀,配套打印的壳子也有好几种,好象端午期间包邮,考虑了一下技术不精没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老五家那个吗?适合高手玩呀,配套打印的壳子也有好几种,好象端午期间包邮,考虑了一下技术不精没下单。 ...

是老五家的那块板子

网友B:
我感觉手机还是慢充好,所以这类高大上充电器都不怎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手机还是慢充好,所以这类高大上充电器都不怎么感兴趣

应急的时候用一用

网友C:
如果按你图中的连接方式,输入两个端子就应该焊接在一起。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集成度太高。只能看看

网友:
看整流桥交流端确实是短路的,这是什么黑科技?一插就炸????

网友:
艺高人胆大,这个一般人可不敢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在板子的正面,一个电感下面,有一个疑似整流桥的东东,和反面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应该是 ...

看是二个二极管并联用的整流桥,保险点用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D:
整流器并联是正常的,但是中间那根线不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器并联是正常的,但是中间那根线不该有吧?

就是二个二极管分别并联后组成的整流桥

网友:
肯定是对的,2个整流桥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看我的仿真结果

网友:
专业啊,数码之家大佬真多...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在板子的正面,一个电感下面,有一个疑似整流桥的东东,和反面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应该是 ...

如果图没错,那就可能是消多次谐波的

网友:
不知为何有此操作。不该换个电流大的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你图中的连接方式,输入两个端子就应该焊接在一起。

你画这图太棒了,更加直观形象地反映了本质

楼主:
你更加专业,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