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恒 和 天能 哪个好,找代替

楼主:
电动车续航下降,看了下是《星恒48V12Ah》
网上说是鼓包王,以前拆过一个,一块块电芯拿出来就胀气了,,,
网上看到《天能》的尺寸差不多,是18650电池组的,

请教下有哪个能完替,想找个代替的,谢谢

网友A:
天能的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B:
居然都说了,续航不行,你还换48V12Ah??????????

直接换成48V20A或30A的啊,才能提高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都说了,续航不行,你还换48V12Ah??????????

直接换成48V20A或30A的啊,才能提高续航 ...

续航不行,是因为电池不好了,而不是容量太小

还有一个,电车电池仓的位置就只能放48V12AH的,多了都不行,我前段时间刚换过

网友:
都这样了,上比亚迪啊,比亚迪卖两轮车电池了

网友:
现在很难买到好电池,找个懂的人组电池

网友:
电池水太深了

网友:
买比亚迪
我同学的60v20a铅酸电池更换了40A的磷酸铁锂,花一千多,跑80里程没问题

网友:
刀片电池安全点

网友:
果断选18650电池组的,正规的18650电池寿命长得很, 至于鼓包王,不提也罢!

网友:
18650普通人更加不要买,多节18650的串并联对电池的要求极高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空间够就用大单体

网友C:
佳士凯33140怎么样,刚整好的一组6030的,静态压差10-15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佳士凯33140怎么样,刚整好的一组6030的,静态压差10-15mv

空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能的应该是不错的

天能 应该是1865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航不行,是因为电池不好了,而不是容量太小

还有一个,电车电池仓的位置就只能放48V12AH的,多了都不 ...

尺寸是个问题     你还是换了星恒48v12吗

网友:
天能没有用过,不过星恒最多也就一两年就会突然断电了

网友:
天能好一点吧,星恒鼓包王实在没法下手。懂得话,动手能力强可以去小黄鱼搞个铁锂电池组,单独换保护板就行了

网友:
星恒电池不错,三年保换,循环替换,有助于GDP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