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有源音箱怎么接线啊?PHILIPS MCD129

楼主(2025-06-03):
淘了个菲利浦音箱,是开关电源,插电是好的,三个输入端子(左声道、右声道、超低音)都找到了,但后面的音箱怎么接啊,有此机或者懂的朋友赐教一下哦

网友:
左右喇叭不是4根线吗?接到黑红和黄绿插座上面不就是4根线吗?

网友:
音频输入端那个线吧?这个恐怕要找说明书看看,可能有些功能切换之类的。搜到的链接送给你用户手册

网友:
DIN IN麻烦,,,8组线是什么意思

输出也分8欧和4欧,,玩得太花了吧

试试这种玩法
红黑,接4欧15W喇叭

绿黄,,接8欧重低音喇叭

网友:
这个整套是2.1,少右音箱和低音炮

网友:
目测少一个多芯插头。这样没法玩

网友:
这个一套应该是2.1的,还有一个一样的音箱,和一个低音炮,另一个音箱接黑红,低音炮接绿黄,输入线应该专用的,输入线直接从板子上接出来应该也可以

网友:
说真的,没看懂想问啥。
“后面的音箱怎么接”?DIN IN旁边那个红绿端子不就是接另外的音箱的吗?红接右音箱(4Ω),绿接超低音音箱(8Ω)。

网友A:
有源音箱,主箱不用接线,那4个端子红黑接副箱,绿黑接低音炮。

网友:
你要有那根第DIN in的线 这根线包括 音量控制 还有3.5的耳机插头 红黑是右声道音箱 白绿是低音音箱 左下角是电压选择 110 220 右边是8字的电源线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音箱,主箱不用接线,那4个端子红黑接副箱,绿黑接低音炮。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开关电源,数字功放4路,本身喇叭一路,输出一路,两路输出低音炮。没控制就是外面用个控制部分,有一个110/220供电切换别搞110,会炸电源。没其它部分就不好玩了

网友:
注意阻抗
看图配,原来应该还有音箱+低音炮各一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有拨云见日之感

网友B:
DIN IN是接副音箱的,我的惠威D1090副箱就是插这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N IN是接副音箱的,我的惠威D1090副箱就是插这个口

副音箱明显是接红黑接线端子啊。

网友:
标的很清楚啊,红黑接右喇叭,绿白接低音炮,自身应该就是左喇叭

网友:
少右音箱和低音炮

网友:
还有一个一样的音箱

网友:
再回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剩余部分组成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