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0BT蓝牙万用表开箱

楼主:
TB 上的价格很乱,选了一家价格低的店铺下单

神一样存在多少线的电池?

硬朗的外观,个人喜欢圆润的

屏幕保护膜太潦草了,
我见过的优利德表屏幕保护膜是与屏幕显示区域一样大的,这个就太潦草了

表笔不知道缩水还是不同档位的表配的表笔不同
线径与线长都不如十多年前60E标配表笔

装电池开机试机

下载手机客户端
支持ios安卓双平台
安卓端去优利德官网下载

ios端

ios客户端界面
安卓的与ios一样

ios端

双平台客户端界面

连接上客户端显示

ios客户端测量记录,安卓的也是一样

只显示,未开启记录

开启记录

保存记录

测量记录查询

开箱结束,总体来说硬软件比较满意,要是是4位半的就完美了

网友A:
成都那边快递过来的吧~

网友B:
一手拿万用表一手拿手机,一般情况下使用,是不是更麻烦了呢?

网友:
这表是0660芯片方案吗?

网友C:
有个错别字,智能万用笔(表),这个设备名称是用户自定义的吗?

网友:
有蓝牙,很高级的,真不错啊。

网友D:
为什么手机屏幕颜色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手机屏幕颜色差这么多

因为开了护眼模式,暖色调

网友E:
如果带模拟条就好了

网友F:
我那个2000钳形表也有蓝牙功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手拿万用表一手拿手机,一般情况下使用,是不是更麻烦了呢?

客服端主要用途是记录测量数据,不是显示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错别字,智能万用笔(表),这个设备名称是用户自定义的吗?

你看的仔细,这个是默认的,应该是不能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带模拟条就好了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61E有模拟条可我从来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61E有模拟条可我从来不看

有模拟条可以装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2000钳形表也有蓝牙功能,没用过

不监测测量数据作记录,是基本不会用到

网友:
我还是喜欢按键点,机械的感觉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都那边快递过来的吧~

不是,轻声问句,从四川发过来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这个表自动换挡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轻声问句,从四川发过来有什么说法吗?

没啥,好像就是那边有一些存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61E有模拟条可我从来不看

看不看无所谓,但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