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识别不了tf卡,但是tf卡放在读卡器却能读取,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03):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么,

把我吓坏了

网友:
我发现我的荣耀30pro,自从升级鸿蒙4.2,OTG功能用不了了,不知啥情况

网友A:
格式化就好,很多台式电脑格式化时用的簇大小没法在集成设备上读取,手机也算是集成设备

网友:
手机格式化SD一下,

网友B:
手机的tf卡槽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C:
智能手机有时候能识别Tf卡有时候识别不了

网友D:
文件系统不匹配?ntfs,fat32,exfat?

网友:
看看文件系统是不是fat,如果是ntfs手机就不能识别。

网友:
会不会TF卡格式上有问题,或者卡有什么问题,可以修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系统不匹配?ntfs,fat32,exfat?

正解
格式文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tf卡槽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tf卡槽一直使用正常,为何会突然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就好,很多台式电脑格式化时用的簇大小没法在集成设备上读取,手机也算是集成设备 ...

tf卡上有数据,肯定不能格式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手机有时候能识别Tf卡有时候识别不了

智能手机失败不了tf卡的问题,你也遇到过么?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f卡上有数据,肯定不能格式化啊

放电脑上复制出来数据后放手机里格式化,最后数据复制回TF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脑上复制出来数据后放手机里格式化,最后数据复制回TF卡就好了

你这样子干过么

网友A:
经常,以前用水货手机跟国内机器没法兼容的时候就这么搬运的

网友:
格式化手机能识别的格式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以前用水货手机跟国内机器没法兼容的时候就这么搬运的

之前一直正常的,不知道为何突然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的,不知道为何突然不行了

异常操作或者劣质存储卡是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