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一个小米笔记本喇叭没声音?插耳机声音正常

楼主(2025-06-03):
同事的小米笔记本,突然没声音了,插耳机是正常的,外放没有,更新了驱动也不行,win10疑难解答也没检测出问题。

拆机看看吧
主板很小,和前几天拆的华为的大小差不多。没看到内存槽,应该是在另一面,集成在主板上了。

还可以扩展一个sata硬盘

无线网卡和usb接口

喇叭接口这里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两只喇叭都是4。4欧。

耳机孔也用牙签清理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声卡坏了吧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

网友A:
拆完就算了?
喇叭单独测试过是OK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完就算了?
喇叭单独测试过是OK的么?

正解

网友B:
查音频输出到功放芯片波形,要示波器,一段段查,建议是网上买个图纸慢慢就就知道怎么看了;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耳机口有声音,慢慢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C:
耳机口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查功放或喇叭

网友:
会不会是耳机孔触点氧化接触不好了

网友:
检查插口,喇叭,估计是插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音频输出到功放芯片波形,要示波器,一段段查,建议是网上买个图纸慢慢就就知道怎么看了; ...

你这难度太高了,还不如直接换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口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查功放或喇叭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
可能就是驱动问题,以前一个笔记本,和你的毛病一样!合适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
查一下耳机插孔是不是有问题,电脑检测到耳机插孔有插入信号就会屏蔽喇叭信号

网友:
关机,断电,重启,装驱动试下,

网友:
耳机插口、功放、喇叭查下

网友:
耳机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

网友:
15楼说的对,更新HD音频标准后,现在的电脑已经不是经耳机插孔用机械的方式来切换耳机和喇叭了,耳机插座上有一个检测开关,通过开关的通断来判断是否有耳机插入。建议检查这个插座的检测功能是否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