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以用LED恒流驱动电源改成恒压输出么?

楼主(2025-06-03):
LED恒流驱动电源性价比很高,大量坏灯,可以说它是不要钱的。

如果能改成非隔离恒压输出,还是有很广泛用途的。

不知有没有这类改电路案例或教程?

网友:
恒压输出不就是稳压电源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改变反馈的采样方式

网友:
led驱动器的纹波高的很,因为led灯又不在乎纹波,但你的电子元件芯片在乎

网友:
要说不能改是不可能的,就看更换多少元件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价值改吧

网友:
改起来不如买的好

网友:
看芯片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LED灯驱动大多数不行

网友:
如果是老式的,有好多元件那种,应该能改。
如果是比较新的,一个主控芯片外加少量元件那种,因为主控是恒流专用的,几乎改不了。如果非改难度和重新设计差不多。

网友:
LED驱动板本来就是恒流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就是恒压的吗?(在它的功率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