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先科SA-870S有源音箱

楼主(2025-06-03):
          路过废品回收站,必须进去逛一下的,只是这回没啥看中的东西。

          附近的一老头也常来这儿,见我来了就打个招呼。说他的一个音响,别人送的,不开机了,他的亲戚看了,说是开关坏了,但不会修,让我看看,就答应带回去查一下。
          音箱的外形像一个枕头,确实不敢恭维,上面是黑色的提手:

              顶部有USB接口、TF卡槽、外音输入、电源输入、话筒输入、电源开关、话筒音量等等:

            背后的铭牌:

          主板的背面:

             主板的正面:

            主控芯片型号 CHKC14B5A:

               功放是两片NS4110B,充电芯片型号被磨去了型号:

NS4110B性能参数:
● 工作电压范围:6V-14V
● 输出功率:
7W(CLASSD,7.4V/4Ω,THD=10%)
10W(CLASSD,9V/4Ω,THD=10%)
18W(CLASS D,12V/4Ω,THD=10%)
● 最高可达 92%效率(12V/8Ω)
● 电平设置工作模式
● 无需输出滤波器
● 差分输入
● 优异的“上电,掉电"噪声抑制
● 过流保护、过热保护
● eSOP-8封装

        应用电路图如下:

                无线话筒的接收板正面:

              背面:

             电源,两节18650/2000mAh锂电池串联:

              主扬声器参数:

                这个扬声器比较少见,两侧各有一组接线,双音圈能够功率翻倍吗?

        检查,还真是开关的问题,反复按压开关,不能开机。本来拆卸这种开关用吸锡器最方便,无奈是在亲戚家,没有带,只有用别的办法。
         用一大坨焊锡将将开关的几个引脚覆盖,然后抓住开关,往下拔,烫手是免不了的。
         取下开关后,拆卸,发现并不是灯火烧蚀引起的,而是触点有点氧化,用细砂纸打磨动触点与静触点,然后装上开关,焊回去,试机,能够正常开机关机了。

网友:
是开关坏了吗。

网友:
嗯,还不错,电池小了点

网友:
无线可以,是U段的。

网友:
现在有源音箱都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部便携音箱全部微动开关也是氧化失效。

网友:
这个是按钮开关的通病。

网友:
这种音箱图的就是一个响!

网友:
老人音响,不是广场舞音箱。

网友:
走亲戚带烙铁?那种笔形的 USb的么?

网友:
开关接触问题,常见

网友:
电路板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开关接触问题

网友:
又可以开开心心的跳广场舞了。

网友:
单声道的,音质也就那样

网友:
看做工中规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