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nirsi HRM-10内阻仪航空插头V+V-I+I-的线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6-03):
买了个Fnirsi 菲尼瑞斯 HRM-10 内阻仪,只有开尔文夹,想自己DIY一个测试18650 21700的电池座,不知道这款航空插头的线序是什么样,只能区分正负,不知道具体V+V-I+I-什么样。哪位大佬有接线图么?

网友A:
电桥是4线测量制,1对电压信号,1对电流信号,V+/I+分别接红夹的2个脚,V-/I-分别接黑夹的2个脚,测量线的粗细不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是4线测量制,1对电压信号,1对电流信号,V+/I+分别接红夹的2个脚,V-/I-分别接黑夹的2个脚,测量线的 ...

谢谢。这种探针头,同一极的话,比如说正极中间和外圈 V+ 和 I+ 随便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探针头,同一极的话,比如说正极中间和外圈 V+ 和 I+ 随便接么?
...

肯定粗的接电流细的接电压啊。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探针头,同一极的话,比如说正极中间和外圈 V+ 和 I+ 随便接么?
...

自己换好一点的,至少能达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粗的接电流细的接电压啊。

哦,谢谢,那另外一头,HRM-10内阻仪航空插头那端,不清楚哪个针是电压,哪个针是电流

楼主:
谢谢,主要是不知道HRM-10内阻仪航空插头那端,不清楚哪个针是电压,哪个针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换好一点的,至少能达15A。

谢谢,这套端子是怎么搜的?
另外主要是不知道HRM-10内阻仪航空插头那端,不清楚哪个针是电压,哪个针是电流

网友D(2025-07-12):
我的耀锐1035内阻仪坏了,剩下三个原装配件,既达尔文夹、探针、电池座。

我买了菲尼瑞斯hrm-10,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菲尼瑞斯hrm-10是gx12航空插头,而耀锐1035是xs10插头。
若将1035的三个配件的xs10插头,更换为菲尼瑞斯gx12插头,去适配菲尼瑞斯内阻仪,那么了解焊接线序,以及了解四线测量原理,就是必须的。

四线测量分V+V-,I+I-两组,那么你只有达尔文夹或者探针,没有电池座,也没有电路或者图解的前提下,是无法自己测出来线序的。其实也没有必要,你观察探针和达尔文夹,你知道哪根线是测电压,哪根线测电流?探针都长的一模一样哦。既然探针和达尔文夹分不出来,电池座分出来干吗呢?有必要吗?你只需要知道,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就完了。

我有1035内阻仪xs10连接器的原装电池座,我可以用万用表,自己测出来XS10连接器和电池座的线序。然后,我假定1035内阻仪xs10连接器,和菲尼瑞斯内阻仪gx12连接器,线序是一样的。
按这个线序,焊接完电池座和GX12连接器,插入hrm-10,测一个电池内阻,与原装探针数值对比,一样的,就说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如下,是1035内阻仪原装电池座的线序(经过实际操作,菲尼瑞斯gx12连接器的线序,和这个一样,如有异议,请拆菲尼瑞斯原装电池座,或者厂家线路图,驳倒我的观点

观察xs连接器的四个端子1234,以及1035电池座,下面两图
1和3是一组,分别接电池架,1正极3负极,分别接电池架的外端子正负极上
2和4是一组,2正极4负极,分别接电池架的内芯端子正负极上

说明:其实你只要知道xs10连接器,1和2是正极,3和4是负极,就足够了,没必要知道,1是电压正极还是电流正极,2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耀锐1035内阻仪坏了,剩下三个原装配件,既达尔文夹、探针、电池座。

我买了菲尼瑞斯hrm-10,遇到和你 ...

感谢分享,之前好像有看到那个组装电池夹的视频,说外圈接触面积大接电流,里边针细接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之前好像有看到那个组装电池夹的视频,说外圈接触面积大接电流,里边针细接电压 ...

如果他们观点是对的,为什么达尔文夹和探针,不分电流和电压呢?都一样大小和粗细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