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MateBook D14 2022款笔记本进水后无法开机-BQ25713损坏引起故障的漫长维修

楼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老师送个一台华为笔记本,型号为:NbDE-WFH9,说昨晚打翻水杯进水后无法开机了

上午拿过来后,先拆机,里面还有一些明水

后来跟我讲昨晚还放米缸里了,搞不懂放进去干啥用?估计是百度了进水后如何处理,结果总有S子乱回答说放米缸里可以吸收水份电脑就好了

断电后放加热台烘烤半小时

水份完全烘干后仍然不开机,插充电线也不升压,正常电压应升为20V

万用表测试电池电压还有的,8.2V,挺多电的,确定是主板问题后,准备拆板

里面风扇上还挺多灰后,其它地方不脏,后面再清理掉

拆下电池

拆下铜管散热器

再拆下主板

华为这设计搞死维修人员了,包括他们售后不烦吗?撕掉主板上的大面积大块贴纸

完整的主板就呈现在眼前了,内存都贴片在主板上,是为了超薄吧

主板在显微镜下全部过了一遍,愣是没发现有任何进水的腐蚀。。。单板插电热成像仪下看看,也无明显异常(显示的发热点温度是正常的),原以为是个捡钱活,结果懵了,没捡到

热检测后,一个个供电电路进行阻值测试下,没有短路的情况

再次插电测试相关电压,1.2V/3.3V/5V都正常,其它位置不正常(电池座正极端也测试了基本无电压、忘拍照),如正常的话,肯定也不会不开机了喽!

再看下原装充电器当然也是无升压的,为5V

主板无腐蚀,无外观物理性烧坏痕迹,根据上面的测试情况推测可能为TI德州仪器的BQ25713坏了

BQ25713是颗窄电压降升压电池充电控制器,常用于笔记本充电

看看典型电路图

PIN脚定义如下:

刚好之前有个华为笔记本的CPU烧坏的主板,上面有这颗元件

来个特写

拆下上面这颗好的BQ25713,焊主板上,注意电池座要保护下,避免热风枪高温烘烤熔化变形

主板插电,20V升压来了,推测是对的,果然是它坏了,希望仅它坏没有更多处损坏

万用表测试主板,电压正常了,电池正极处也有电压了(未检测到电池就这电压)

清洗干净焊接处的焊油,时刻要保持这些维修细节,千万不可象多数维修店根本不去清洗的,精工品质维修必备的

坏件正反面

主板贴回那贴纸,感观上太丑了

主板装回C壳中,插电开机,屏幕亮了有显示了(未装硬盘)

装好硬盘,CPU处打上新的散热硅脂

装好散热器后再开机看看,抓拍到HUAWEI LOGO了

能正常进入系统

关机,插好所有的排线部件,打好螺丝,清洁干净内部,原来多灰的风扇也变新了

合上D壳后盖,锁好固定螺丝

开机

进系统后看看充电指示,正常

正常的充电电压恢复到20V,完美修复进水后不开机故障!

看起来就简简单单的更换一个充电IC,实际维修 拆装及反复各种检测、耗时非常多,折腾了一下午晚上
深夜发贴不易,路过的坛友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赞与收藏,记得回贴打赏喽!
谢谢观看!
END

楼主:
此笔记本主板华为官方售后更换价很高,主要原因是CPU内存都在主板上,不可能很便宜

网友A:
进水只烧一个电压控制芯片,很幸运了!

网友B:
这啥学校老师,还放米缸

网友C:
专业,技术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只烧一个电压控制芯片,很幸运了!

关键还没有腐蚀到任何元件,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啥学校老师,还放米缸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技术到位

欢迎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还没有腐蚀到任何元件,神奇了

那些贴纸功不可没

网友D:
这牌子好啊了,从来不坑穷人...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E:
不简单的专业维修,查找定位故障点难度大。合盖前进行清理、清洁,大加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好啊了,从来不坑穷人...

有道理,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简单的专业维修,查找定位故障点难度大。合盖前进行清理、清洁,大加赞赏! ...

欢迎观摩

网友F:
笔记本进水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进水不好修呀!!!

是不好修,尤其这种没有腐蚀到元器件的主板

网友G:
售后的那个价格真的是啧啧啧,太贵了,我来看sean版吃鸡腿

网友H:
我也有这款笔记本,屏幕效果很好,带触摸的,电池续航也不错,
轻薄本的主板做的太紧凑了,能修好这个说明水平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售后的那个价格真的是啧啧啧,太贵了,我来看sean版吃鸡腿

确实有鸡腿吃了,老师不讲价的,当然我也报的合理价,技术服务费占多数,反正老师他觉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款笔记本,屏幕效果很好,带触摸的,电池续航也不错,
轻薄本的主板做的太紧凑了,能修好这个说明 ...

他的是非触摸版本的

网友:
这么密集的主板看着就头皮发麻,不但手艺精湛,推理检测分析查找故障点更是老板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