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电池保护板选择

楼主(2025-06-04):
准备给乞丐版的永速风扇加装电池

目前有戴森拆机20700电池6个,好像是2800MAH的
请教一下:
以前没有自己组个电池准备三串二并,保护板不知怎么选择
直接选一块3串保护板(电池两个一并接入保护板),还是选两块3串保护板(每个电池分别接入保护板达到均衡充电)?

网友:
一块3串的就行

网友:
讲究一点就选3串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注意区分,有的保护板只是保护,比如过充和过放,还有的保护板有保护功能的同时还有均衡功能

网友:
肯定是直接3串保护板,两并都连在一起了还用两保护板?

网友:
并的不用管,多少串就选这个数的保护板,带充放电停止功能,有均衡最好

网友:
要看电池一致性怎么样    淘宝买过带均衡的板子是按总体电压来保护的    我现在拆机电池用的都是拆机工具板子   任意一串过压就保护

楼主:
选这个板可以不

网友:
注意电池种类,注意截止电压和饱和电压。

网友:
选三串的保护板,放电功率大的就可以了。均衡这玩意,可有可无!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进来打卡学习,看楼主最终折腾的成果,期待更新

楼主:
把作业汇报一下:
最终是三串,(因为没点焊机锡焊时有块电池疑似过热了没敢用)

没有点焊机买了个电池盒

用的这个保护板

热缩管套起来

加个开关

底板开孔用扎带固定

电量显示
电池电量低于5%时自动关机,充电时有电量指示。
现在就缺遥控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