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次多买的小米WiFi插座模块利用上自制WiFi插座

楼主(2025-06-04):
1.之前的插座改成blinker控制,服务不稳定,不能接入米家APP,只能小爱同学,不方便,而且一个额度需要5块钱

公模智能插座改点灯软件/小爱同学、Web配网和密钥,Web OTA、需要的功能都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526&fromuid=808682
(出处: 数码之家)

2.上次修小米插座多买了模块

小米智能插座WiFi芯片坏了,终于修好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27&fromuid=808682
(出处: 数码之家)

3.家里的WiFi插座有点不够用了,闲置的模块不如利用上
4.成本不能太高,不然不如买新的,全新山寨的小米WiFi插座也就26
先计算一下成本:
WiFi模块7.8(咸鱼上买的,7个包邮)
插座外壳3.6(1688上买的,41买10个用了-5的券)
AD-DC电源模块2.4(tb上买的,1.8买了10个,运费6块)
继电器1.35
共阳红蓝LED 0.149
LDO和电阻、开关等算2
总共:17.3
5.为什么用成品电源模块呢?
因为方便,自己做降压电源调试麻烦,且非隔离的损坏后往往会损坏低压部分,成品模块价格也够低
6.展示一下制作图片

微动要选4.3高度的

开关蓝灯

配网红灯

由于是WiFi插座的模组,所以米家APP直接用

由于继电器不够,先做4个

准备再去咸鱼淘一下WiFi模块

网友:
做的不错,技术实在了得。

网友A:
5A继电器选型是不是不太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继电器选型是不是不太够用。

是啊,没注意

网友B:
这还都刚好是配套的啊,零件都能找齐,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都刚好是配套的啊,零件都能找齐,厉害了

插座外壳和五金件是套件,其他是标准件
WiFi模块就要靠咸鱼了

网友C:
之前搞了一批全是烧主控的普通版插座(有的也是LDO一起挂逼了),那时嫌这个主控小板贵,扭头买了一堆马牌主控(剪板的),换上后全部不能配对,能连网,路由器中也有设备在线了,应该是小米绑定了MAC,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搞了一批全是烧主控的普通版插座(有的也是LDO一起挂逼了),那时嫌这个主控小板贵,扭头买了一堆马牌主 ...

只换WiFi芯片是不行的,要和Flash一起换,因为服务器绑定了mac地址
一种换了WiFi芯片,启动就会挂
一种换了WiFi芯片,能启动,但是配网后服务器不认

网友D:
【插座外壳3.6(1688上买的,41买10个用了-5的券)】这个给个链接,其他的比如连接图等等也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座外壳3.6(1688上买的,41买10个用了-5的券)】这个给个链接,其他的比如连接图等等也介绍一下 ...

https://detail.1688.com/offer/82 ... .0.0.49c84c9a99YGO7

板框图纸

WiFi模块参考
https://oshwhub.com/169806A/xiao ... -ji-chu-ban-mu-kuai

网友:
家里有一个,忘记是什么时候买的,两三年以后出现发热大的问题。

网友:
智能家居的典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换WiFi芯片是不行的,要和Flash一起换,因为服务器绑定了mac地址
一种换了WiFi芯片,启动就会挂
一种换 ...

我买的剪板芯片也是带闪存的,和闪存一起换,那原板的小米固件怎么办呢?

网友:
能自己做的都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剪板芯片也是带闪存的,和闪存一起换,那原板的小米固件怎么办呢? ...

肯定是像我那样换原版模组了

你后来怎么处理的?

网友:
非常支持你们折腾,工匠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