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5-06-04):
前几天端午回老家,一如既往的安上了无线网桥,以前都是dc供电,需要把电缆拉到房顶上,这次打算使用自带的Passive PoE供电(毕竟这样省了拉电线了)
网线poe供电后,发现子网桥端就是通过连接的路由器上网,排查了好久,期间发现水晶头有问题,更换了水晶头,还是不行,排查各种设置,思考了原理发现配置啥的都没问题,最后想着难道是子网桥端坏了?
重置还是刷机呢?最后考虑还是换了dc直接供电,结果网络立马恢复。
网线4、5、7、8传输电压,1、2、3、6传输数据,按说是可以的,网线长度大概6米,线序没问题,Passive PoE供电可以登陆网桥管理页面操作,但是无法上网。
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可以呢?供电不稳定?功率不够?小交换机坏了?
大家有懂的欢迎交流下

网友A:
必须用专用线,叫什么综合线,里面4根网线,两根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专用线,叫什么综合线,里面4根网线,两根电源线

有详细介绍吗

网友B:
Passive PoE没用过, 但是最好是用标准poe
低压线路降压问题很严重, 尤其现在不少的网线都不标准, 很容易导致电压不足, 电流不足设备重启。 我之前用tplink遇到过,带的poe模块供电不足
供电不足的体现就是,有时候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只要负债一高,就会重启。而你这个故障形容恰好相似。

网友:
电压低供电不足,我之前就是非标poe供电测速就重启,后来网线两端用两个直通分线头12V供电,不过我只有几米12V没问题

网友:
还是用专用供电吧。稳定可靠。

网友C:
别听他瞎说,那种线是装监控不想用POE才用的线
POE也是分协议的,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看看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ssive PoE没用过, 但是最好是用标准poe
低压线路降压问题很严重, 尤其现在不少的网线都不标准, 很容易 ...

这是非标准的poe供电,算了还是用dc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瞎说,那种线是装监控不想用POE才用的线
POE也是分协议的,有可能不兼容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你的确定设备需要的供电瓦数是POE还是poe+, 还是更大的功率,可以去买家那边咨询下适合的POE交换机之类,问清楚需要的供电网线的规格,别设备都可以了网线带不起

网友:
没看明白,也不懂你的Passive PoE供电。我用水星网桥是电源DC插在一个附带的小白盒上,小白盒有DC口、POE网口和LAN网口。POE网口接网线到网桥,LAN网口接网线到路由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D:
我的网桥网线大约20多米,使用的非标POE,不过用的是24V的电源,没有什么问题。网线短的时候,12V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网桥网线大约20多米,使用的非标POE,不过用的是24V的电源,没有什么问题。网线短的时候,12V也正常 ...

我的网线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