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乐:unitek优越者3.0 usb扩展器被动开拆

楼主(2025-06-04):
unitek优越者3.0 usb扩展器,7口的,老设备了,这两天翻出来了,想看看速度,又找到一个3A小口电源,然后就悲剧了,唉,忘了这个电源是12v的了,只想到小口的适合,直接把2个主芯片烧了,61儿童节刚过哈,大家乐吧:)

网友:
欧漏,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正常现象,让你丢垃圾桶里时没有不舍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至少不是牛屎

网友:
当成路由器了

网友:
不是12V,它是用多少V的?

网友:
没有稳压芯片的吗?就这么12V插5V烧了?

网友:
烧了正好断舍离

网友:
啊哈哈哈哈哈......
买俩芯片换上完事儿

网友A:
其实里面可以做个DC-DC,5-36V转5V,就无所谓电压变化了,反正都是降压,也不会烧。

网友B:
只能说明这个电路板设计上没有注意到过压保护,12V正常来说只能烧稳压芯片,直接烧芯片也是有点奇怪,难道芯片是直接5V供电的?

网友:
板子也烧糊了,厉害厉害

网友:
谁还没有大意的时候,前段时间淘的蓝牙音响也是5v接的12v电源给烧了

网友:
在下单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里面可以做个DC-DC,5-36V转5V,就无所谓电压变化了,反正都是降压,也不会烧。 ...

理论上可以,实际得找支持低压差降压芯片,普通电感降压芯片,压差低会有电流声,5v输入会输出4.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这个电路板设计上没有注意到过压保护,12V正常来说只能烧稳压芯片,直接烧芯片也是有点奇怪,难道芯片 ...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板子上没有见到有降压电路,应该是5V供电的,接12V肯定是全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