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张绿票的万用表过手十几台,终于淘到满配ET-2231A(UT61B马甲)

楼主(2025-06-04):
我所学专业和工作都和电学不相关,
玩表纯属业余爱好
买万用表预算一张绿票(50元)以内

上学时在大市场买过830,
凑合用坏了就扔了
刚工作买了9205,手感相当松垮

后来买自动档的山创930,壳子好了,但反应嫌慢
再后来买过宝工、华谊PM18、史丹利、和弘大汽修表
还有几块钱的奥胜口袋表放车上备用
钳表买过仪通伊万科達,咱不是电工,细长造型不如普通表好用

都拆过,居然全是邦定,连一块硬封都没有
咱也不懂方案,单纯觉得硬封工艺性比邦定好
半价把山创和伊万出掉了,其他不太好出留着当炮灰表

指针表买过外贸360TRD 和内销 MF47
指针表把内磁的出掉,外磁的留下了

今天看帖米尼帕清库存有好价,也入了块ET-2231A

自动,RMS,占空比,模拟条,硬封,电脑连接,
不考虑LCR,示波,热像这些高端功能
除了没电感,算是手持表满配了,
赶紧入手一块,
总算有块趁手的表了

折腾这十几块表也花不少时间,真不如一步到位
也怪自己开始没做好功课。
之前论坛仪表帖子看得少,
错过了立创商城的羊毛表
神表101和T21L也没特别在意,
收获就是了解了更多种类的表厂风格。
想起那句 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

补充内容 (2025-6-12 11:14):
抱歉,经版友 提醒,发现是返修2601主板,电容电阻寿命堪忧,就申请换货了,但客服说换了也一样,只好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尼帕是优利德的国外品牌,可惜了这个比较好的电工品牌。

后来又搞出个沃卡福,也给玩死了。 ...

我刚看到这个表,总感觉似曾相识

拿老款UT61系列对比,参数像是给B加RMS,这刀法

网友B:
楼上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表是3999显示的,起码应该买5999显示的才好,你可能没明白其中的差异。现在都在玩锂电池,估计你也不会例外,锂电池的电压最高4.2伏,在测量锂电池电压时,3999显示的只能显示到两位小数,5999显示的可以显示到3位小数,这样,在测量锂电池的漏电情况时,差距就大了,比如锂电池每天电压下降0.001伏,5999显示的一天就观察出来了,3999显示的需要10天!
所以,现在买数字表,5999显示是最基本要求,3999或更低显示的,无特殊情况不要考虑。其实5999显示的也不比3999显示的贵多少,有的20多元就可买到,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表是3999显示的,起码应该买5999显示的才好,你可能没明白其中的差异。现在都在玩 ...

原来如此,
可能也是老表3999读数的局限,才便宜卖的

我本以为数字表1%的精度到小数点后三位仅供参考了,
再细想同一块表是有一致性的。
以前也没想过万用表在锂电微漏电上的使用场景,
我用表场景更多是通断和判断是否有电压。
这块万用表只是想把之前没体验过的几个功能补上

自己测锂电池电压还有TS457, 容量测试仪

米尼帕还有20元的四位半(19999显示)版友拆过
只是没有模拟条自动量程这些功能

楼主:
周三淘宝下单,
今天收到优利德旗舰店发来的表,

说明书日期是2018年的11月,
内置电池日期是2018年9月

拆开看看里面
请拆过ut61b的版友看看还一样?

主控方案FS9922

3999字,测锂电池只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测9V电池也一样

表笔和优利德的内阻,重量,刻字几乎一样
仅仅椭圆里没刻UNIT字

康铜丝的拐角内有加锡

两颗电阻估计人工补焊过

网友:
淘这么多,真能玩,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
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说得好!

网友C: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米怕你也一般,也是个烂桃呢

网友:
爱好胜过一切,快乐!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这是你最终版不再折腾的一块表吗?才30呀

网友E:
传说中的表哥?
现实中真正能用到的也就几个吧。。
我入门时买了一个一个自提的表,手动挡的,当时就为了玩电动车加装LED灯测12V用的,后期学电子的都能手搓一台的。
后面进阶不懂,淘宝随便买了台胜利的890C+,还是手动挡,进论坛初期还在用。
之后就是胜利的卡片自动表了,速度慢,而且表笔容易坏。
再后来坛里积分可以换ow18b的蓝牙表,我嫌贵去淘宝现金买了个,积分拿去套现了。
继续,优利德61e做活动,凑单功率计买了一台。
然后就是看到顺眼的就入手,用着不习惯就出掉,手里也就剩ow18b主力,61e备用表了。

网友:
这么多表 都够买福禄克了   二手的也只要几百块

网友:
这还不够到位啊,大佬们说还得是FLUKE靠谱...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这是你最终版不再折腾的一块表吗?才30呀

非专业用途,业余偶尔用用而已。
也没有品牌信仰。
只是类似集邮,把之前表没有的功能集齐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米怕你也一般,也是个烂桃呢

我的条件限定是不超过50,我以为这表对我来说比101或T21L适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米怕你也一般,也是个烂桃呢

人家不是孙猴子,没那么讲究

网友F:
买这么多表  你不试一下福禄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表哥?
现实中真正能用到的也就几个吧。。
我入门时买了一个一个自提的表,手动挡的,当时就为了玩 ...

错过了立创商城的羊毛表
多嘴说一句。。羊毛表也入过,后来送给电工朋友让他做炮灰表了。。手动表实在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这么多表  你不试一下福禄克么

0.000000000000太多,眼力不够用。

网友:
这表3999显示,测锂电池电压少一位,不爽,最好是5999或9999显示带模拟条就最好了,比如UT61C,VC86D,VICI VC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米怕你也一般,也是个烂桃呢

立创那个表也不怎么样,现在的表都不是精度高的表,准确还得福禄克。

网友:
一步到位推荐F117,NCV,二极管,电容,电池电压
我也是一路买表过来的,第一块表MF50开始,数字表830,优利德UT33D,华谊PM18C,UT890,慢慢地就买上了各种指针和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这么多表  你不试一下福禄克么

等国内表商继续发力,逼福禄克把入门款价格降到50以下,我就考虑

网友:
我就用过一个福禄克,还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