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路由器求推荐,WIFI要能在150米内稳定信号

楼主(2025-06-04):
因工作需要,想买台企业级的路由器,要求性能稳定,WIFI要能在150米内稳定信号,请大神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小米新出的ac+ap

网友:
某硕  行吗?

不然就   某科

网友:
要企业级还是看看锐捷和H3C吧

网友A:
带无线的企业路由不靠谱...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谢谢分享,听一听实际用过的说

网友:
这150米是指商务楼层还是厂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无线的企业路由不靠谱...

我也想说,企业级路由一般都阉割了无线部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下企业级路由加几个AP,或者直接AC+AP

网友:
找个专门装弱电的吧  啥都不懂

网友:
150米,,那一个路由能靠谱,,,按这算3.14*150平方的面积,,,,AP走起或MUSH玩起来

网友:
wifi 是双向的 ……150m 有wifi 信号,不代表网卡发射150m

网友:
150米稳定信号?不管什么级都没有这种路由。。要对150米有概念。。

网友:
可视距离,150米,有信号就不错了,还要稳定?想起十几年前的蹭网,定向天线搞起。

网友:
不管是办公房间还是车间用吸顶AP更稳定,推荐锐捷或H3C;成本低就用同品牌的无线路由器组有线MESH;别用那些网红品牌,后期有你售后的;还是老网络品牌靠谱

网友:
150m有点远

网友:
150M,估计没有

网友:
距离150米没有意义,要看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