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做工不同的灭蚊器看看做工差距

楼主(2025-06-04):
品牌的这个不锈钢,粗的防护铁网,塑料件也很厚,灯珠多,电阻,二极管,电容都多,特别是电阻,每个灯珠都有一个限流电阻,就是灯光不亮,只有在黑暗的环境才能看到亮光,不知道是不是老化了,拆开测的电阻,电容,二极管各方面都正常,每个灯珠的供电都在2.9v灭蚊功能也正常。做工差距很大,灭蚊效果差不多,甚至廉价的那个灭的还多些。品牌的断电触摸也没事不麻手,廉价的那个拔掉好长时间还电人应该是没有泄放电阻。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看蚊虫尸体还不少,效果不错啊,有诱捕液还是啥

网友:
倍压电路产生电弧效果好,倍压电路。

网友:
灭蚊灯我用过,感觉蚊子不怎么上,倒是能吸引许多其它的昆虫。

网友:
感觉小灯的灭蚊效果更好哦

网友:
店里用的大的那种,粘了好多虫子。

网友:
感觉倍压电路产生电弧效果好

网友:
廉价的灭蚊效果不错,但防护安全不如品牌的。

网友:
第二个效果不错,虽然电路简约

网友:
又到了灭蚊蝇的时候了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升压电路挺简单啊

网友:
公司食堂买了个,灭蚊可以,灭苍蝇不行,LED说的纳米诱捕苍蝇,用了两天,蚊子不少苍蝇一只都没,不如之前的荧光灯,果断退货。买了两根荧光灯修好之前的机器

网友:
这个还是大品牌的好些。

网友:
这是多长时间灭了这么多蚊子?

网友:
好多蚊子

网友:
倍压电路简单能用就行了,主要是灯珠波长的差异,吸引蚊子能力就看波长,好像灯管那种好点。

网友:
做工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