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电摔到了,忽亮忽暗,这种该怎么拆?

楼主(2025-06-04):
深圳神火X5,从大约1.4m的位置摔了下来,前面玻璃片都摔裂了。

摔了之后再用就忽亮忽暗的,就像老式钨丝灯在电压不稳时那样子;但摔之前完全没这状况。

档位倒都还正常,强中弱、SOS、正常使用,只是忽亮忽暗。

平放在桌上/静止位置用,有症状,但比较轻;用手拿起来(微晃),症状比较厉害,会突然忽亮忽暗;

想必是摔到接触不良了?或者是灯珠会不会有问题?

想拆检一下,但不知道这种二孔的该怎么拧掉?

请教大佬们,多谢。

楼主:
好几天没用过了,中午看了热心坛友的回复,准备拆时发现持续了很久的问题突然就没有了,已经不闪了。

出于好奇还是用镊子拆了下两个部分,这是灯头部分、比一毛硬币还小的电路板;看了下没啥状况。

网友A:
尖咀钳卡着那两个小圆孔逆时针转就可以,或者卡簧钳也可以,主要是后面开关接触不良了,拆开拿细沙纸打磨一下动静触点就好

网友B:
两个凹进去的圆点扭动

网友:
接触不良,再摔一次就好了

网友:
尖镊子伸进去两点扭动

网友:
灯珠(led)出问题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冲击造成的接触问题,或者驱动板问题(元件脱焊,电感损坏之类)。可尝试小心拆开检查,再清理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凹进去的圆点扭动

但用啥扭?浅一点的可以用剪刀尖;

深一点的、屁股开关对应的那俩孔,剪刀尖够不着。

网友:
用尖嘴钳或专用的卡簧钳就可以拆开

网友:
用尖头镊子或两根自行车辐条顶住里面的两个凹点,反时针旋转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用啥扭?浅一点的可以用剪刀尖;

深一点的、屁股开关对应的那俩孔,剪刀尖够不着。 ...

看图片带圆孔的是驱动电路压环,先把灯头组件分解才好操作。

网友:
可能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卡簧钳能拿捏。
以前我用止血钳,磨尖点拧的。

网友:
点亮用电筒敲击手部,看看会不会恢复

网友:
拧那两个圆点,尖嘴钳或者卡簧钳

网友:
拧那两个圆点我一般用弯头镊子,太紧的话就用卡簧钳

网友C:
一般都是尾部的开关接触不良,装好电筒,先不装尾部开关,用改刀靠在电池负极和外壳这间,如果故障消失,说明说是尾部开关问题,拆开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咀钳卡着那两个小圆孔逆时针转就可以,或者卡簧钳也可以,主要是后面开关接触不良了,拆开拿细沙纸打磨一 ...

是的,就是这样弄。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先磨后面的弹簧触点,不行就再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尾部的开关接触不良,装好电筒,先不装尾部开关,用改刀靠在电池负极和外壳这间,如果故障消失,说 ...

排除法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