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牛OS,系统盘更换数据怎么克隆过去啊?

楼主(2025-06-04):
原来组装时候就随便拿了个60G的机械盘做系统盘,现在手头上有多余的500G机械盘了,而且我这个500G的质量也好一点,比较60G的很久历史了,我怕哪天挂了,想更换上500G的作为系统盘,那么原来的这个系统盘数据可以用PE的DG分区克隆功能吗?怎么样完美更换啊

网友:
用DG备份整个硬盘就行,记得复制分区序列号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我觉得60G那个寿命可能更长。其实500G的寿命也很长。
我一个160G的已经60000多小时了,各种指标一切正常,现在还在办公室电脑上偶尔使用。

网友:
挂不了,另外为啥不用固态当系统盘呢

网友:
现在整盘拷贝的软件不少,至于用那种没试过

网友:
图吧工具箱里有个硬盘工具可以进行系统搬家,分区那个

网友:
B站有飞牛的迁移教程,挺复杂的,但是成功率很高

网友:
飞牛60g的硬盘都是浪费,500g更是浪费。

网友:
60G的机械硬盘很少见,为什么不留下当文物

网友:
有不少软件专作这个!!!

网友:
现在二手的大硬盘很便宜了

网友(2025-09-07):
直接用DG克隆过去就行了,但是DG克隆的时候无法调整BTRFS格式的分区,建议以后飞牛系统用EXT方便后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