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逆变器为什么不能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5-06-04):
如图所示,还真的不能用漏电保护器

所以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呢~~

是不是就没有对地电人这一说~

供货商:
逆变器不能用漏电开关,因其高频变压器产生的谐波干扰会致漏电跳闸,需用空开;逆变器输出为两个火线,靠接地零线归零,带漏保的开关均不可用,接地线是为防感应电。

网友A:
逆变器由于没有地线,只有零线,所以接漏电应该不能跳电保护的。

网友:
好像还真是这样

网友:
逆变器没有地线,所以是不是跟隔离电源一样,只摸一根线不会触电

网友:
高频谐波吧!变频器也一样,不能接漏保。

网友:
会不会的问题
逆变器单用,L线在漏保前接地,称为地线接零,跟市电变压器一样,但是只这一个点啊,再往后任何时候L和地都不能接在一起了。
当然正经的逆变UPS或者太阳能用的离网逆变一体机,内部会有自动切换,市电时保持原接地不动,切换逆变时会同时切换L线接零,这时逆变送电范围内就相当于一个封闭的有接地的小系统了。
话说我也是因为搞太阳能,专门研究了一段时间,接地,防雷等才知道的。
另外,一定要有接地线啊,有接地线后电器或设备漏电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漏保就跳了,如果没有接地,非常大可能是你人摸到漏电才跳漏保的,这可有点吓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由于没有地线,只有零线,所以接漏电应该不能跳电保护的。

漏电保护器与零线没有关系的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检测火线与零线的电流差,大于30mA时就会跳闸

但是如果逆变器并不与市电相连,也就是独立使用的逆变器,而不是并网逆变器的话,输出的火线与零线是浮地的,理论上触摸一条线是不会触电的,类似于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但是实际使用时,一般都会在逆变器的输出端的零线接地的,这时候大地就组成回路了,触及火线时就会发生漏电

逆变器不让接漏电保护器的原因,应该是高频逆变器逆变产生的交流电正弦波,会有毛刺和干扰,以及谐波干扰,会干扰到电子式的漏电保护器导致误动作
不知道能否接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
也不知道如果是工频逆变器,会不会有这些干扰

网友:
还没玩过,正打算玩, 先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与零线没有关系的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检测火线与零线的电流差,大于30mA时就会跳闸

谢谢指教

网友:
工频逆变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隔离电源了,只摸一根线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那么,来看看,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网友:
单摸一根不会被电 的     电人是因为人体对地产生了回路    这个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