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旧玩意,应该是JOSEPH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

楼主(2025-06-04):
家里破烂有点多,清理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东西,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感觉应该是个无线麦克接收器,拆开看看确认一下,也算是榨干这玩意的最后价值。

这个角度看,有点像车钥匙

一头6.5插头,一头拖根尾巴,从外观上看应该是无线音频设备

使用一节7号电池

里面有编号,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和设备配对的。这一面只有一个芯片

一看就是手工焊接的电路板很有时代特色,芯片是一块索尼的FM收音芯片,可以确定这是八成一个无线麦克风接收器

电路板正面都是分立元件,现在这样的设备很罕见了

天线附近应该是个可调电感,用来改变接受频率

开关居然有商标刻印

装上电池,指示灯亮了,触碰插头,指示灯会有闪烁,应该这接收器还是好用的吧

现在无线麦都数码化了,这玩意估计也没啥用了,拆了看看也就是它最后的价值了

网友:
那个是可调电容吧

网友:
就是无线话筒的接收器。

网友:
记得我也有一个,没拆开看过

网友:
调频无线接收模块,可以直接插功放上

网友:
这种比较老了,大概是90年代的。
00年代的换成有晶振的和有语音压缩芯片的了。
10年代换成数字芯片的了,一般是V段和U段。

网友:
那两个电阻的姿势,相当东瀛。

网友:
几十年前的玩意儿了

网友:
1998年结婚时买的无线话筒使用的就是这种接收机。

网友:
那交叉的两电阻有点任性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年代久了也没啥用了吧

网友:
鉴定完成,的确是比较老的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

网友:
比较古老的,电路板都这样

网友:
费点事,能改个调频收音机,以前也有一只,想玩没时间,最后都进垃圾桶了。

网友:
这个属于老物件了

网友:
看里面板子有点儿古老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
好老的一个电子产品哟

网友:
无线麦克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