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 - LOXIM畅销无水香薰机(任意门)

楼主(2025-06-04):
今次拆开一台无水精油香薰机:【任意门】
这款机器,是LOXIM公司经典款,从发布之日起就备受瞩目;其造型非常具有辨识度,框形设计,中间拧精油瓶,整体机器为白色基础,中框和出雾盖喷涂金色,互相呼应。整体尺寸和各部分比例设计非常协调自然,家居环境中随意摆放都非常合适,低调却不失逼格。

LOXIM【任意门】香薰机,天猫/亚马逊有售
内部搭载的雾化技术,经过两轮的技术升级,目前已经是最新的雾化控制技术,能雾化各种纯精油,单方复配都可以轻松应对,从消费者反馈的图片来看,主流的精油品牌都可以良好雾化。
这款经典香薰机,目前已经在全球各地有售,欧美日本等主流电商平台都能看到其身影。
所需工具,只需要一个十字螺丝批即可。
第一步,拆开出雾盖,斜压就可以拆下来,要注意垫上软布材料,避免桌面硬碰硬,刮花出雾盖的金色油漆。
然后就是这个盖子的转接件,三颗螺丝;中间是连接雾化腔体的通道,拆这三颗螺丝的时候,要注意用手指盖着孔道,避免螺丝掉到中间的孔道里面。
三颗螺丝拆了后把白色的圆形连接件取下来,然后就是第三步,继续拆主体,先把后盖非常小心地拆开。
第四步,拆开后盖后用双手握着机器主体部分,然后双手指头同时用力,把中框部分掰出来。
主体结构拆开后是这个样子。
右边是前盖(有LOXIM标识部分),可以看到一个电路板板,按键和灯光在这个板子上;
中间是金色中框,雾化模块就是安装在这里,雾化模组的上面也有一个电路板,另外中框的侧面有一个可充电锂电池;
后盖,有一个小器件,图片没有拍出来,是连接充电口的地方。
今天的重点是拆这个雾化模组,看看少有能号称“不挑精油”的无水香薰机,到底秘密在哪里。
固定模组的是左右两边一共三颗螺丝,拆之前要记得把瓶子拧下来。
拆到这里,就可以看到重点对象的整体面目了:“雾化模组”,先拆开顶部的电路板,也是三颗螺丝。
然后就是底部的两颗螺丝,以及右手边的一颗螺丝(下图)。
拆开后,就可以把右手边长方形的部件,拉出来。
到这里,只剩一颗螺丝了,就是这个圆形金属部件的固定螺丝。
拆开后,也是把这个部件平行方向,拉出来。最后,把风扇(带着缓冲减震硅胶)拉出来。
下图可以看到,雾化模组的细分结构为:
1.右边的长方形部件,是泵送机构,后面会继续拆;
2.风扇;
3.金属圆形部件带一个微型注射器用的细针;
4.电路板
5.左下角的腔体结构件,一方面将所有结构部件整合到一起确保可靠性,另一方面能形成一个封闭的腔体,把雾化出来的小分子吹出去。
仔细看看,左边这个长方体形的泵送机构,白色壳体的外面有两个金属管,应该是进/出精油液体的连接件。
顶部看,有三颗固定螺丝,继续拆。
拆掉顶部的3颗固定螺丝,将上盖和里面的机构依次从长方体里面抽出来。
把顶部和套在电机外的减震隔音硅胶拆下来。
同时,之前提到的进出口连接件,也可以拆下来,如图。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看看这个泵送机构的组成。
顶部有个小的电路板,撬开可见背面的霍尔开关;
然后拆开顶部的四颗螺丝,有点长,就可以把电机的轴从泵中间抽出来了。
然后把固定在外面的两个小铜环拆下来。
如下图,分别为
1.螺丝(4颗)
2.泵,待拆
3.铜环(2个)
4.减速箱(齿轮箱+电机)
原理看上去很简单,就是电机(一般在8000到1W转/分钟)经过减速,然后带动泵低速转动,抽取液体
要注意的是这个泵的尺寸,远远小于市面上常见的泵,估计是考虑到精油雾化属于微流量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各个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远比大流量的常规泵要严苛。
把黑色管的两端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个把泵拆开,分为几部分:
1.外壳
2.管,黑色
3.圆形转动件
4.金属压轮(3个,卡在圆形转动件上)
5.端盖

到此,全部拆完,可以按照原来拆机的顺序,装回去,要注意各个地方的密封圈不要遗漏偏位,可以留意到各个结构件都有防呆设计,基本不会装错。

总结:这款机器的核心雾化模组,主要是蠕动泵的精巧设计以及压电陶瓷部件的驱动控制,估计这款【任意门】的核心门槛都在这里了。
当然,造型的设计,也是一款产品能否畅销市场的非常重要因素。只有技术领先+制造质量+使用便捷+外形讨巧几个方面都一起发力,才能打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国际畅销款。

网友:
看做工还是非常可以的!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一个带人体感应的香薰机用在家里厕所用,有人进去了就喷,或者定时在早上上厕所高峰时候多喷点。
价格都不便宜,目前就发现小米有一款带雷达感应的有这个功能,没下手

网友A:
这玩意儿估计价格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估计价格不低吧

是的,直接雾化精油要比加水雾化难,尤其是粘性大的精油,这个机器在美国亚马逊卖60-70美金一套。

网友:
汲取液体部分跟镇痛泵一个原理

网友:
好像只能装油性味剂自来水效果都不好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上等人用的东西,更贵。

网友:
居然用的是微型蠕动泵。

网友:
机器高达上,瓶子怎么拉跨

网友:
这个香薰机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做工还是非常可以的!

网友:
估计不便宜

网友:
看造工 这个产品估计不便宜

网友:
做工挺精细,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房间弄个这玩意应该还不错

网友:
这个和灭蚊的差不多

网友:
这泵好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