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笔记本电池怎么拆电芯出来啊?

楼主(2025-06-04):
外壳看着是塑封的,没有螺丝,用起子翘不出来啊,大师们用的啥办法拆?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你的拆法是对的...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上锯子,切割机…

网友:
美工刀+锤子一点点撬试试

网友:
轻薄型电芯,用刀片小心破开

网友:
没有打不开的壳没有撬不开的缝,就看值不值得了
笔记本电池很不建议自己换电芯,这个DIY风险挺大,买成品不会贵很多的.

网友:
台钳夹一下呗

网友:
如果只是想拆里面的电池用,可以破坏性拆机,那就是大锤法

网友:
用布包着用大锤砸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G字夹试试看。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大锤出效果

网友B:
不要外壳的话直接上斜口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外壳的话直接上斜口钳

就是能保外壳就更加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大锤出效果

会爆炸嘛?

外壳能保就更加好

楼主:
有,靠压力压碎塑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靠压力压碎塑封?

是的,外壳变形后,封口的地方看看会不会裂开。
不用太大力,把外壳弄裂了就不好了。
和用锤子敲是一个道理,就是比锤子好掌握力度。

网友:
只能破坏性拆开

网友:
看看,有个电池鼓包了,也想换

网友:
拆开后,发现是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