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10米左右排烟管道施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5-06-04):
斜向上排烟,10米左右管道,这样的排烟是否可行?
烟气液化后,油滴是否可能回到油烟机,从而损坏集成灶?

网友A:
太远了,不建议排这么长的管子,其次往上走油容易回流泄漏!

网友B:
嗯,不能专业施工吗?穿墙?到顶? 沿边楼梯上去怎么看都是临时救急用. 油烟机管道会有余油,是否可以做一个集油装置再安装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不能专业施工吗?穿墙?到顶? 沿边楼梯上去怎么看都是临时救急用. 油烟机管道会有余油,是否可以做一个集油 ...

建房时没考虑居住,现在要居住,需要放个集成灶,于是就要排放烟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远了,不建议排这么长的管子,其次往上走油容易回流泄漏!

往上走油容易回流泄漏,这个泄露有什么危害?

网友C:
10米远用这种排烟管肯定不行——太软会下垂,油烟会积聚在褶皱里,风力衰减也厉害

用大口径的UPVC180烟管怎么样?下口连接集成灶,上口最好再按个排气扇,靠近下口的位置按个油污收集器。

网友:
用PVC应该好固定些

网友:
  想好再弄  大不了等些日子

网友:
尽量走直线,直通室外,加装防倒烟器。

网友:
换排风电机或再加有一个烟道排风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米远用这种排烟管肯定不行——太软会下垂,油烟会积聚在褶皱里,风力衰减也厉害

用大口径的UPVC180烟管 ...

+1  管道用PVC管,风机用轴流风机。

网友:
这厨房设计如何,,,不旁边?

网友:
先往上到顶再横着走出去更好看,pvc管包起来

网友:
排烟管道感觉用成扁的会好一些,楼梯这位置感觉圆的占地方

网友:
太长了,不建议

网友:
有爵位的人居住环境就是好!

网友:
最好用PVC硬管,噪音和阻力都小,最好在底部加个集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