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XR更换听筒

楼主(2025-06-04):
声音很小,清理听筒位置无效,下单购买听筒8元,拆机屏幕听筒需要焊接,懒的拆屏,直接屏上更换听筒修复

网友:
能够查出故障就不错了,还能够修复就更牛

网友:
巧了,我昨天刚自己换了MATE20 的尾差小板。
也是模块化的,插上就行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网友:
不错,更换模块很快

网友:
用料好,金属边框。现在连2千多元手机有全塑料机身。

网友A:
这个最难的应该在开后盖!

网友B:
会修手机的都不简单

网友:
修修继续用

网友C:
拆前面板时,最拍碰到面容组件,别问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难的应该在开后盖!

苹果是拆屏幕,因为是用多年手机,所以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前面板时,最拍碰到面容组件,别问为什么

小心点,拆前在下功课,知道排线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修手机的都不简单

谢谢夸奖,小心拆把,目前苹果只有拆到11过,看14系列以后感觉更难拆

网友:
谢谢分享,会修手机的都不简单。

网友:
好像是通病,我之前也帮人搞过没声的,本来已经拆开准备买听筒换了,后来发现拆开直接听,听筒是有声的,于是就放酒精加电动牙刷重点清了那滤网,然后就恢复声音了

网友:
这苹果好吃吗

网友:
拆屏这细活可不大好干,手艺不错。

网友:
换了再战10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