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ts-3310无线话筒配接收器

楼主(2025-06-04):
因为别人送了两个话筒,没有主机导致没法使用,于是上网寻找,但是相同频率的贵,找了一个便宜的频率不一样,但是便宜,买来却发现没有反应.
东西开机就是电源灯亮,但是rf这个灯不会亮。是不是频率不一样导致的,就差了零点几mhz.
求助打开内部拆机,看看哪个零件可以微调频率

楼主:
就是这么个个东东,而且网上还挺多的主机

楼主:
打开主板一看,里面的东西还挺新的。
总感觉调频率的东西在这两个正方形的东西上,但是它上面没有螺丝孔。

楼主:
不妙,他这个频率是旁边好像这个零件所规定的,上面有频率。
这下就麻烦了。

网友:
总感觉调频率的东西在这两个正方形的东西上?

第六灵感?

楼主:
看来要么重新买一个主机,要么重新买一个话筒,但是没必要啊,并不是必需品。等有钱了再说吧。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是模拟机,数字机的话,频率相同,码对不上也白搭。

楼主:
发现主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跟信号发生的集成块是连接在一起的。集成块的型号是cd2003gb。奇怪,感觉这是一个功放集成块吗?

楼主:
单片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CD2003GP
一、CD2003GP/GB是一块单片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可和音频功放电路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调频、调幅收音机。其特点如下:
1、不用外接FM IFT、AM IFT 、FM检波线圈
2、 FM检波回路不需调整
3、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VCC=1.8~7V(Tamb=25℃)
4、 封装形式:DIP16/SOP16

从这原理上它就是一个收音机的电路,但为什么频率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就不能够接收了呢?收音机稍微差一点点,但是还是有噪音的,还可以接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主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跟信号发生的集成块是连接在一起的。集成块的型号是cd2003gb。奇怪,感觉这是一 ...

CD2003,是调频接收集成块,接收话筒信号,放大送给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2003,是调频接收集成块,接收话筒信号,放大送给功放。

载波频段: VHF-H
频率响应: 80Hz-15kHz
频率稳定度: ±0.005%
信噪比: >70dB
失真度: <0.5% (1kHz)
频道数: 两通道
使用距离: 空旷地带50米
接收机:
静音控制: 锁杂讯
接收灵敏度: -80dBm
假像干扰比: ≥80dB
接收机供电: DC 12V/300mA
输出方式: 独立及混合自动选择
发射器:
频偏: ±18kHz
频率稳定度: ±0.005%
调制方式: FM
发射功率: ≤10mW
发射器供电: 9V层叠电池 (手持)

+++++++++++++++++
现在的疑惑是,开机RF那两个绿灯亮一下就暗了。
不知道是频率对上了就一直亮,还是开机了就一直亮。
说明书也网上没有的,电源我用的12V1A的没有300MA的原装的电源。
频偏: ±18kHz  ,这个误差二者也没有超过,就是不亮绿灯,唉

网友B:
频率必须对起来才能接收出声音,就像对讲机,调频电台,100MHZ的电台,99.99,勉强能接收,100.1就有噪声。对讲机,439.275发射,调到439.270,就有噪声,或者接收不到。
得胜的话筒,做的很糙了,偏差大一点也能接收,
找个测频率的设备,按照接收机的频率,去调整话筒的发射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必须对起来才能接收出声音,就像对讲机,调频电台,100MHZ的电台,99.99,勉强能接收,100.1就有噪声。 ...

找个测频率的设备,按照接收机的频率,去调整话筒的发射频率吧

这太麻烦了,还要拆话筒,还要调话筒
有没有网上买万能的接收机,可以接任何的无线话筒?

网友:
起码得有测试频率的设备吧,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C:
即然只差了零点几mhz, 把方形线圈先记好位置, 再左右慢调一点试试.

网友:
CD2003 就一收音机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然只差了零点几mhz, 把方形线圈先记好位置, 再左右慢调一点试试.

这两个调一下,不能是什么功能。

银色的方形的东东没有可调的十字螺丝接口

网友:
话筒和接收机频率都是由晶振决定的,晶振上标有频率,两者频率完全一样才能配套使用。
另外,现在的无线话筒还要分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如果话筒是数字信号而接收机是模拟信号,两者频率即便相同也不能配对使用。

网友:
你可以拆话筒看晶振频率,然后买两个同样频率的晶振,换到接收机上,价格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波频段: VHF-H
频率响应: 80Hz-15kHz
频率稳定度: ±0.005%

这2003集成,就是调频收音用的,带低音功放,只是接收的频率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