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尾线求定义(TY-68126K)

楼主(2025-06-04):
朋友处得一车机,WinCE系统,不知品牌,无任何型号,尾线也无帖纸,请知道尾线定义的师傅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拆壳找了下电源正负极,通电开不了机,功放用的是TDA7388。谢谢。

网友A:
还需要一个acc才能开机。

网友:
一点都不着急,慢慢修。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和哪根线连通的,这是电源线,这根线旁边多数是ACC线,外壳是电源负极。

网友:
必须开钥匙门也就是acc才能开机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得打开看看板子啊,里面或许有型号,能找到对应的车的型号,就好找了,高手就是看接口接线了吧

网友:
居然是CE系统,起码10年陈的货了

网友C:
拆开机壳,跟一下线路板的走线就知道了,没几根线的。喇叭都4根线了,电源2根,外壳是0V.

网友:
车机用WIN CE ,以前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一个acc才能开机。

不知线定义,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得打开看看板子啊,里面或许有型号,能找到对应的车的型号,就好找了,高手就是看接口接线了吧 ...

没有内部没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机壳,跟一下线路板的走线就知道了,没几根线的。喇叭都4根线了,电源2根,外壳是0V. ...

插口20线,四啦叭八根,正召电源两根,还有10根,不好找。

网友:
公版的插座拆开来跑一下里面的线路就能找到了

网友:
光正负不行,还得AC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开机壳,跟一下线路板的走线就知道了,没几根线的。喇叭都4根线了,电源2根,外壳是0V. ...

9楼正解,一般车载CD电源需要两个12V,一个是正极,也就是保险对应的那一个脚,负极是外壳,还有一个ACC电压,钥匙启动后给它的供电12V,拆开机器,电路板一般都有标注,拆开看一下。照几张照片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百度一下TDA7388,拆开机器后跑一下线就知道四个喇叭对应的线了。照片,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机壳,跟一下线路板的走线就知道了,没几根线的。喇叭都4根线了,电源2根,外壳是0V. ...

喇叭可不是4根线,这种后配的车机基本都支持4个喇叭,需要8根线
一般车机至少会有电源正、地、钥匙电、灯电,再加8根喇叭线,大众系还会有两根canbus线

网友:
既然已找到电源的正负端,那就再将4组喇叭线也找出来,对照下图定义看有无出入,若无误则可试着将ACC接入12V看能否开机?再将ILL+接入12V是否能点亮按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正解,一般车载CD电源需要两个12V,一个是正极,也就是保险对应的那一个脚,负极是外壳,还有一个ACC ...

好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