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人遇到过 STM8S003F3 上电没有自动复位的情况吗?

楼主(2025-06-04):
不是号称有内置复位电路吗?

之前一直用tssop20封装, 最近买了些qfn20封装,用加热板也挺容易焊接的。
但是有写保护,读出来opt的内容全是0x71, 好不容易去掉了写保护,结果发现手动复位才能运行,否则不运行。
请问除了加上复位电路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否有相应的opt字段能设置这个行为呢? 谢谢

网友A:
把正常003的opt写一份进去试试。

网友B:
stm32f103也有这毛病,得用stlink utility里面的reset功能复位一下,后续冷启动才不需要手动去点复位。(Keil里面直接下载就没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正常003的opt写一份进去试试。

我就是用正常的 opt 给它解除写保护的
$ xxd opt.bin
00000000: 0000 ff00 ff00 ff00 ff00 ff00 0000 0000  ................
0000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002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003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也有这毛病,得用stlink utility里面的reset功能复位一下,后续冷启动才不需要手动去点复位。(Kei ...

stlink utility里面的reset功能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也有这毛病,得用stlink utility里面的reset功能复位一下,后续冷启动才不需要手动去点复位。(Kei ...

这个是下载软件的设置问题,和stm32f103一点关系都没有,keil里面可设置下载后是否reset and run

网友A:
上次看到楼主的qfn20分装,我也买了几个,1块钱2个的,今天才焊接试了下,需要先擦除option,iar for stm8 似乎不能去掉写保护。用pwlink才能去掉。有点奇怪。应该跟楼主买的是一家了。

楼主(2025-07-08):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到楼主的qfn20分装,我也买了几个,1块钱2个的,今天才焊接试了下,需要先擦除option,iar for stm8  ...

是的,需要擦除,我用的stlink。
主贴提到的复位问题是其它外设导致的误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擦除,我用的stlink。
主贴提到的复位问题是其它外设导致的误判。 ...

所以这芯片肯定是拆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芯片肯定是拆机的了。

但是看引脚不太像焊接过,你的仔细看过嘛?有无可能是焊接前就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