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Intel 掉点的TLC64G

楼主(2025-06-04):
先上成果:

识别是2CE,容量64G,实际开出来只有一半

传输速率也降到了9M多点,已经很满足了,折腾了好久 几次都不识别 几度放弃 。
开始正题:网上下了几个工具,有开黑卡的 插上有不识别闪存的 无意间下了这个Star_SM3281series_T0214 打开刚开始识别0M的,然后拆颗粒重焊;89A40832A100的2ce,结果识别出第一个81A40132A100+第二个89A40832A100,我嘞个豆 果断更改增加UFD_ALL_DBF,结果量产提示闪存型号找不到,哎烦死了,又重新拆颗粒;再来一遍上锡,我的是这个点掉了(图片占字数取消了 掉了N 8点),新手刚开始不会,拆颗粒先是温度不够硬撬,再是买的植锡网空很小,反正是掉点了 不用追究什么原因了。默认Flash ID中添加了下颗粒型号(与别的工具添加方式一样),为了提高速度测试次数改为1了。启动设定选项改为不断电测试,之前试过别的U盘断电就不识别U盘了,干脆就改不断电。这种缺CE的也不支持Force了,用S0312v3开的取消Force后能跑完全程,最后插上还是不识别,干脆就直接用series跑。
万万没想到的是64G的居然跑了9个多小时

真是等的花儿都谢了。好在结果让人满意。

还行吧 要什么自行车 本打算进垃圾桶的 最后还能用 很好了

网友:
虽然但是……这2.0的速度不值主控板价

网友:
速度太感人了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
64G的居然跑了9个多小时,怎么久

网友:
我跟你一样,第一次拆颗粒时,温度不够,硬撬,结果第一个芯片就被我搞裂开了。
不过多多练习后,就会有进步,加油!
记得带口罩,和通风。

网友B:
你把那个坏掉的ce屏蔽掉就好了,当成是正常的1ce 32G开就ok,速度也会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的居然跑了9个多小时,怎么久

到最后能跑出来 就挺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个坏掉的ce屏蔽掉就好了,当成是正常的1ce 32G开就ok,速度也会上去了 ...

是的 重新焊接 调转180度 丢一半容量开出来了 速度已上来

网友(2025-07-07):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