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排线焊接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博朗6520耳温枪的排线与探头脱离

楼主:
如图,博朗6520耳温枪的排线与探头脱离了,如何连接复原?

1.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2. 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网友A:
估计要热饭枪的干活啊。

网友:
烙铁就行吧?不行说明技术不行。

网友:
尖头烙铁可以吧

网友:
用低温焊锡,否则大概率失败。

网友:
堆满低温焊锡,就可以揭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热饭枪的干活啊。

千万不可。用热风枪的话整个排线就变形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最靠谱...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这个不好焊

网友:
低温锡,热风枪150度

网友B:
先用烙铁给两边焊盘上好低温锡,再涂上助焊膏,设备有风枪用风枪,没有风枪用拆LED的拆焊加热板,锡化了放上去对正就可以了。技术的话就是一双稳定的手,一次不行或对不准,就重复再来,耐心点就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烙铁给两边焊盘上好低温锡,再涂上助焊膏,设备有风枪用风枪,没有风枪用拆LED的拆焊加热板,锡化了放 ...

风枪已在手,需要放大镜或显微镜吗?台钳要吗?

网友C:
BGA芯片,飞线近百多根,年轻时不知那个来的耐性。备注:手上只有烙铁,被逼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A芯片,飞线近百多根,年轻时不知那个来的耐性。备注:手上只有烙铁,被逼这样干的 ...

牛逼的年轻人!

网友D:
看着像是贴片的,直接烙铁焊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是贴片的,直接烙铁焊不了吗??

发的最后一个图是成品,飞线的应该是不能用的。翻遍蓝色星球互联网所有的视频都是飞线图,至今没看到一个真正焊接的视频外流,这是需要什么高端设备焊接?

网友:
好点的烙铁就能搞定

网友:
我老婆叫我修这玩意 结果排线扯坏了

网友:
需要一台解剖镜。电烙铁还是其次

网友:
烙铁可以焊,关键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