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白请教,安卓手机通话时播放本地音频给对方听

楼主(2025-06-04):
各位大佬,请问在手机通话时可以实现播放本地音频给对方听吗,问了下AI说可以使用声卡芯片将系统播放的音频(如耳机输出)与麦克风信号混合,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参考,望各位大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昨天看到过这个帖子???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A:
这有啥意义?搞不懂这个产品经理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意义?搞不懂这个产品经理的需求

是不是想唱歌给对方听,但自己唱不好,现场插播音频。。。。。。

网友:
你唱歌要伴奏。

网友B:
不知道系统支持否?有些系统在通话的时候麦克风和扬声器都是独占的。不过我的MIUI14通话和微信语音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
支持音频内录

网友:
在弄一个电话

网友C:
没有研究过,这找到份旧资料

网友D: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用两根耳机线,把耳机音频线接到另一根的麦克风输入就行,中间加一个电位器可以音量。

网友:
通话同时录音也做不到?

网友:
插个声卡就行

网友:
喇叭靠近听筒

楼主:
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研究过,这找到份旧资料

好的,谢谢,这个要重新编译rom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系统支持否?有些系统在通话的时候麦克风和扬声器都是独占的。不过我的MIUI14通话和微信语音可以同时 ...

我的手机好像不行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用两根耳机线,把耳机音频线接到另一根的麦克风输入就行,中间加一个电位器可以音量。 ...

谢谢回复,我找到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意义?搞不懂这个产品经理的需求

他是想当作机器人,对方接通电话就播放手机上的录制好的语音给对方,比如那种通知取快递啥的

网友:
用有线耳机,麦克风贴着一个耳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