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1.2元kd卡扩容卡屏蔽

楼主(2025-06-04):
使用diskgenius软件扫描,记住好区起始和结束柱面号,删除卡分区,建立新分区,输入起始和结束柱面号,可以少1-5号,然后格式化就可以了,16g卡变成了7g卡。

网友A:
这种垃圾不靠谱,说不定存的文件什么时候就没了...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机械硬盘可以这么做
问题是这个是闪存

网友:
我买过这么小的TF卡,但是基本上都坏了;所以,吃过亏,上过当,到处卖这种小卡,就是贴的牌子不一样,换个牌子继续卖,反正用不长时间。

网友:
这玩意儿才16G都是扩容啊,我还买了两张,不过价格是真便宜。我以为这种小容量卡都不值得扩容了。

网友B:
干的漂亮,我也是这样整的,没事儿搞个Linux进去玩玩卡片电脑还是很不错的,卡坏了也就坏了,反正也是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不靠谱,说不定存的文件什么时候就没了...

24小时内,可靠的。

网友:
折腾这种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小时内,可靠的。

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干的漂亮,我也是这样整的,没事儿搞个Linux进去玩玩卡片电脑还是很不错的,卡坏了也就坏了,反正也 ...

请教层主和楼主,你这样扫描吗?颜色发生变化的位置记下簇或者柱号吗?

网友:
屏蔽好多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层主和楼主,你这样扫描吗?颜色发生变化的位置记下簇或者柱号吗?

鼠标点在第一个绿块和最后一个绿块上,就会显示柱面号。

网友:
直接申请退款,机器人客服,需提交扩容卡的证据。我已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