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哪个电动车充电器比较好

楼主(2025-06-04):
这两个都是电动车的充电器,1号和2号,这两个哪个比较好点。

网友:
目测2号好一丢丢

网友:
都是6020,60V20Ah电池的充电器,外观看不到哪个好。

网友:
灌胶的不能要

网友:
2号是南京特能的吗。看着差不多。二号用了接插件,EMI原件齐全,稍好一些。

网友:
没有发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灌胶的只能是一次性用品。好坏要测量。

网友:
2号电源输入滤波这一块看起来好一点。

网友:
2号吧,EMI滤波没有省掉

网友:
有的充电桩没有棚,这个时候就显出灌胶的好了!

网友:
2号号一点的

网友:
2号好一些,灌胶的坏了只能扔

网友:
都差不多2号稍微好点

网友:
2号比1号多了emi电路,肯定是2号好

网友:
2号多一个EMI滤波器

网友:
看着差不多,一样

网友:
外观是决定不了好坏的,要测其实际数据

网友:
我看差不多

网友:
果断选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