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耳机电到了!原来是开关电源惹的祸。

楼主:
话说今日上网学习,带着入耳式的耳机突然听到很明显底噪,通过调整电脑音量、插拔耳机等排除,发现竟然是拿着的手机导致的。

进一步排查,其实是手机在充电的原因。好奇心驱使,用手握住充电线、手机不同部位测试,发现手接触手机上半部分时声音最大,根据之前的经验,那里属于充电管理的区域。
不过即使从手机上拔下充电线,单独抓住充电线也有声音。一琢磨,应该是TYPE-C头的CC线,导致了即使不插手机充电也会有微电流。

然后,不小心直接碰到了插手机的type-c头,耳机直接电到了我耳朵!
疼痛并不能阻挡我的好奇,进一步测试,出现底噪还需要一个条件:耳机需要插在电脑上。于是换用电脑USB口连接手机,是没有底噪声的。另换了几个充电头测试,基本都有只是声音大小、频率差别。再用手去握身边其它的东西,凡是有开关电源存在的地方,尤其是开关电源工作(有负载电流)的地方,都会有大小不一频率不一的底噪声。
所以,大神们可以说出你们的答案了,到底是电感还是电容还是静电呢?

网友A:
表示看晕了,这都多少年没用过耳机了...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没看懂,有线耳机?

耳机声音有干扰,来自于音频的前级部分,也就是音源

例如磁带机、cd机、手机等

设计的好的音源,抗噪效果好,出现噪音的可能就很低。

所以你这个问题,首先信源不怎么样,这是其一,第二,充电器干扰较大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不合格的产品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有线耳机?

耳机声音有干扰,来自于音频的前级部分,也就是音源

有线耳机。戴着耳机的情况下,只要手不碰到充电的东西,是没有底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看晕了,这都多少年没用过耳机了...

是我一开始没说明白,有线耳机插在电脑上,突然听到了底噪,原来是手碰到了充电的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一开始没说明白,有线耳机插在电脑上,突然听到了底噪,原来是手碰到了充电的手机。 ...

电脑作为信源,确实一般

网友C:
耳机 电脑 手机 充电器?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 电脑 手机 充电器? 看不懂!

耳机插在电脑上,正在用电脑,拿起充电的手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线耳机。戴着耳机的情况下,只要手不碰到充电的东西,是没有底噪声的。 ...

家里没地线,摸电脑机箱也会响或者不响,加装地线就好了。或者是电脑和其他感性负载的电器用了同一根地线也会这样

网友:
盲猜是电感。

网友:
有可能插座没有地线

网友:
其他都次要的,被耳机电到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没地线,摸电脑机箱也会响或者不响,加装地线就好了。或者是电脑和其他感性负载的电器用了同一根地线 ...

是的,确实是同一根地线下。

网友:
开关电源必须可靠的接地,不然的话是有感应电的

网友:
你找个都能感觉被电,那不是什么感应电,而是电脑开关电源内置安规电容的漏电流。你不要误会电脑电源,它设计就是需要漏电的,只是电流不大。
当然,你被电的这个电流未必全部来自于电脑的漏电流,也有可能是地线上面其它地方传过来的漏电流,通过电脑地线流到你机箱上面,再传到耳机接口负极。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就是你电脑机箱没接地线或者接地不良。你电脑的供电插座是不是三脚插头,上面那个接地肯定有问题。你可以量一下零地电压,一般不超过10V,以不超过3V为好。如果量出来几十伏,那要及早解决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