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SS1079 求一个这个开卡工具

楼主(2025-06-04):
88SS1079 求一个这个开卡工具

网友:
开不了的 拆颗粒吧

楼主:
目前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工具 厂家是怎么玩的呢。要是没有也只有拆颗粒了。谢谢

楼主:
厂家是怎么玩的呢。目前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工具 实在不行也只有拆颗粒了。

网友:
别想了,没人会给这个主控固件

网友:
现在还没有这种主控工具流出

网友:
搬板吧   这个主控没开卡软件

网友:
应该有开卡工具,好好找

网友:
颗粒不错的, 东芝TLC 单颗64G,用SM2259XT主控开卡也是不错的。

网友:
看见马牌直接放弃。拆就完了

网友:
小马仅有88nv1120可以开一小部分颗粒,其余都没工具,搬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是怎么玩的呢。目前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工具 实在不行也只有拆颗粒了。 ...

?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