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种福禄克的保护箱

楼主:
箱子买小了,突发奇想装万用表,又有点大了。这个箱子应该可以防潮吧?主要是南方天气太潮湿,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有便携,要常使用的。上次买的布包真是害人,吸水的,放了两个月皮都粘手。话说这个硅油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万能表不经常用?

网友:
这种也不是不行
里面加点防潮吸水的那种包

网友:
简单,用自封袋,里面再塞一包饼干里拆的吸潮包...

二○二五年六月四日

网友:
这种不如  封口袋加吸潮硅胶        万用表经常用不用考虑这个的

网友:
对部分人来说 万用表是用来玩的

网友:
常用不讲究,不常用就要防潮,我有三个旧表就是放了半年主板吸潮了,胜利售后说主板漏电严重,我让他洗板都不肯,退回来了,用保鲜袋抽真空最理想

网友A:
放摄影器材的派力肯安全箱
边缘有密封圈,扔到水里也能保护
国产仿品我也买过,

网友B:
我的葫芦克直接装的仪表包里,配件都能放进去,再塞袋干燥剂

网友:
收藏、抚摸的精品,

网友:
应该买那种摄影防潮箱,可以调节温湿度的,把表放里面,上密码锁,设一个自己都记不住的密码,这样可以防止自己手欠拿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葫芦克直接装的仪表包里,配件都能放进去,再塞袋干燥剂

这样会压胶皮,不适合187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压胶皮,不适合187

里面还算宽松,有个基本的防护就好,线全是硅胶线,合适的包不大好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摄影器材的派力肯安全箱
边缘有密封圈,扔到水里也能保护
国产仿品我也买过, ...

我的单反放包里已经受潮起霉点

网友:
差个保险柜我直接堆地上,那么讲究

网友:
常用不讲究

网友:
比我还爱工具,我还有三个289呢,那时候感觉会涨价

网友:
保护的太好了,完全没有必要,可能你这么保护比正常使用多个5、6年吧,就算你保护的再好内部那些塑料材质的扣子或者结构件在空气中该氧化还是会氧化的。

通常这种表非军用设计理论上是8年左右,可能老美标准稍微高一点顶多也就用个10多年时间

个人认为这表最易坏的就是那2个正负插座孔,还有拨码盘及内部PCB部分,还有显示屏那个塑料夹子,其它基本坏不掉的,除非你乱用

网友:
187 好,还是87v好啊

网友:
放抽屉里反倒不容易发霉,这个箱子去掉海绵可以装很多常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