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请问这款博朗790CC的刀座如何还原安装啊?

楼主(2025-06-04):
这款790CC我是2012买的,用了13年了。
刀网依然好用,只是声音变大很多了。
于是年初在还花260+买了只原装刀网。
可是装上声音依旧很大。
昨天清先后,发现清洁指示条不能回满了,来回试新旧刀网声音都一样大。
仔细看刀座,发现拨动黑色震动爪,咯噔一声,然后启动,正音就很纯正,没有杂音了。
但是装上刀网后启动,声音大回去了,拆下刀网,发现震动爪又歪向一边了,继续拨动又是咯噔一声。
接着,我想可能是刀座的问题了,于是就用小工具一通拆下刀座,就是如下图片了。

我知道这装回去,估计希望渺茫了,因为当时只顾着拆,没想起拍照或视频记录了,这下根本记不清哪个零件装哪了。
话说不得不佩服德国的工业水平啊,这么小的塑料件楞是怎么掰拆,一个都没断,质量是杠杠的啊。
经过不断摸索,我终于知道大部分零件装哪了,只是红框中 2 个半透明的塑料件不知是哪里了。
不过就算知道装哪,想要装起来,折腾几次都没装上,很难啊。
这里求助各位,有没有知道图中红框中的 2 个零件是装的啊?如何才能安装成功啊?
想着这就废度吧,可是我刚买的新刀网啊,怎么也得再用 2 年吧。
这里多谢了!

网友:
问下售后试试

网友A:
260+买了只原装刀网,情怀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0+买了只原装刀网,情怀呀。

在自全动流水生产线面前,主要部件零售价和整机差不了多少,人家赚的就是配件钱,30多年前我们也不明白欧美为何那么多二手家电流入国内,人家就是买新的便宜啊

网友:
拆的一点不剩啊

网友C:
我出个馊主意啊,去小黄鱼上买一个,拆开看看怎么装的(记得拍照),装好后再挂小黄鱼上出掉~

网友:
拆的时候没记录好的话都拆成这个样子了,不好装,只能到网上找找别人的拆解视频,对照位置慢慢拼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么贵吗?一个刀头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s3的才几十块

网友:
有的折腾了  哈哈

网友:
质量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出个馊主意啊,去小黄鱼上买一个,拆开看看怎么装的(记得拍照),装好后再挂小黄鱼上出掉~
...

已在小黄鱼下单了一只拆机的刀座+电机组件,估计今天到了。就是不知声音正不正常了。
但也不敢拆了啊,因为就算知道装哪,回装真不好弄啊,先用着再说吧,否则我那新刀网,清洁中心就算废了。
在苏州的另一只飞利浦RQ1015三刀头的,购于2008年还一切完好,今天也让家人寄回了。

网友:
这下子知道拍照的重要性了

网友:
还是飞利浦旋转的靠谱!还可以自磨刀片!

网友:
这只能慢慢摸索

网友:
恭喜楼主,拆一次机,净赚两个零件

网友:
博朗的价格较贵。

网友:
质量确实好,970用好几年了,就是没有飞的刷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自全动流水生产线面前,主要部件零售价和整机差不了多少,人家赚的就是配件钱,30多年前我们也不明白欧 ...

零整比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