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XGIMI极米NEW Z4极光投影机拆解成功修复喇叭和光路

楼主(2025-06-04):
帮朋友在小黄鱼上两百大洋买了个NEW Z4极光850ANSI版本的。

一拆后盖才发现四颗螺丝一颗也没有。

盖子上的白色排线已经卷边了。用剪刀剪去卷边部分,并且把不常用的那边对调了一下。卷边是因为以前拆这机器的人,没有打开塑料卡扣硬塞导致的。

开盖之后发现很多死角有很多灰尘的残留,这机器出来时间不长,但喇叭破边,光学透镜烧毁,明显长期超负荷工作,官方介绍每次使用不超过四小时。

风扇上面的海棉已经氧化成粉沫了。

喇叭破边了,买新的要一百二十大洋。于是决定自己买喇叭边来修复,一寸喇叭修复确实需要点工夫。

下面是更换了复眼之后的照片

把所有老化的镜片都换了,这是因为长期没有清理灰尘,散热不及时造成的烧毁。

换下来的两个透镜老化发黄,一个复眼。在拼夕夕上七十三大洋购买了拆机件。

光路加散热部分正反面特写

主板部分正面反面特写

涡轮超静音风扇全面清灰以后的正反特写

电源板部分正反特写,白色排线蓝色部分也是翘边,一样用剪刀剪去翘边,和不常拆卸部分对调。

灰尘清完,光路镜片换好,最不好处理的是喇叭部分,到底有多难:
1、拆卸难,全部粘胶密封的。

2、焊接线难,没有焊接固定支架。

3、封边处理难,这部分稍微把握不好,喇叭一响就是破音,这其中需要把握的主要技巧是喇叭线圈的正负极线必须顺着对应的线槽固定好,然后再粘好铝盆最后粘外盒,最后封闭面板。六块多大洋买的喇叭封边。

最后全部处理调试好安装回去。

开机测画面完美,声音正常,wifi、U盘、遥控等一切正常。

网友:
厉害啊这也能修好,小黄鱼坑蛮多的

网友:
每次使用不超过四小时这时间有点短

网友:
介于扔和抢救的边缘,纠结。。。。。。

网友:
这个配件这么好买的吗

网友:
投出来的窗子和窗帘,象真的一样。我就奇怪了,投哪儿不好,往窗子上投

网友:
每次使用不超过四小时,机器明显散热不好

网友A:
有技术就是胆子大~

网友B:
买了个烧钱的垃圾了,这个机器复眼透镜 还会烧的,不用多久,我都修过几次了,之前一个透镜150,,现在还便宜了

网友:
技术不错,喇叭换边确实有难度

网友:
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C:
配件没得卖,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没得卖,生气

什么配件没买到,小黄鱼和拼夕夕,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烧钱的垃圾了,这个机器复眼透镜 还会烧的,不用多久,我都修过几次了,之前一个透镜150,,现在还便 ...

现在小黄鱼复眼20一个,真想屯一堆,忘说了,后来我给LED和光路散热部分加了硅脂。但愿散热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就是胆子大~

真正技术好的是芯片级维修,各种电阻、CPU、电容、芯片检测更换,我现在手里没有精密烙铁,没有稳压源,没有万用表,没有数字显微境,连焊锡膏都没有,只能是换个件。属于菜鸟级别。

网友:
外加一个12cm的大风扇增强散热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小黄鱼复眼20一个,真想屯一堆,忘说了,后来我给LED和光路散热部分加了硅脂。但愿散热能好点。 ...

没用的,该烧的还是烧,树脂的透镜不耐用,虽然20块了,但是拆到烦。。。。

网友(2025-07-21):
极米的质量算是排中上品牌吗

网友:
花这么多钱去修得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