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改220V充电机输出端求助

楼主:
最近淘了个100V充电器改成220V了没输出,最后发现输出端缺了两个管子,麻烦大神们看看大概是什么样的管子图中箭头位置

网友A:
你把管子炸飞了?

网友:
先量量交流整流输出电容是不是3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管子炸飞了?

电路一切正常,就是这个位置到我手就没有这两个元件了,应该是控制输出用的,想不通咋控制的,一个我还能凑合想得通,两个就完全不懂了,不知道具体该用什么管子了,两个管子的控制端不接电池高电平,接电池低电平,我还有另外一个电路差不多是继电器控制的,这个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