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帮我看看这老本子有没有能升级的U了

楼主(2025-06-0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灰换硅脂的时候,突然有种升级电脑配置的驱动,电脑是大奶牛GateWay,日常使用没毛病,2代I5的CPU,双核4线程的,能不能升级到4核啥的U呢?
CPU用的的是可插拔的。

系统配置

CPU很方便更换

网友A:
可以换I7的U,但是我记得散热模组也不一样。现有的散热组件应该不够用。所以对老电脑,还是别折腾,意义不大。 换上固态硬盘已经算是打鸡血了。

网友B: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同期同型号产品顶配是啥CPU,比如我找你这个GATEWAY NV57H型号的时候在中关村发现62款同型号产品,对比后发现最高配CPU是Intel 酷睿i5 2450M,直接下单就行

中关村链接在此:

https://detail.zol.com.cn/series/16/813/param_10027_0_1.html

网友C:
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150买的 用了3年了。,,150买的 用了3年了。,,150买的 用了3年了。

网友D:
这个老本子换了固态硬盘,内存也够啦,就没必要换CPU啦。听劝。

网友:
查下cpu 热功耗,一样的应该能用

网友E:
笔记本电脑换cpu难度太高了,比较容易提升性能的配件是硬盘、内存。

网友:
我的E6330 cpu 3380  估计到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脑换cpu难度太高了,比较容易提升性能的配件是硬盘、内存。

大兄弟看贴不认真啊,我的这个U和台式机一样可以拿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本子换了固态硬盘,内存也够啦,就没必要换CPU啦。听劝。

是的,查了一下,最高也是2核4线程,就主频提高一点点,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I7的U,但是我记得散热模组也不一样。现有的散热组件应该不够用。所以对老电脑,还是别折腾,意义不 ...

那这个就是动一卒乱全军了,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同期同型号产品顶配是啥CPU,比如我找你这个GATEWAY NV57H型号的时候在中关村发 ...

i5-2450m提高不大,没意思,不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和我 回复的 电脑一样的配置,,,150 ...

那我的便宜,带上金士顿的固态盘,16G内存,100块钱包邮到手。。。。

网友:
i7-2640M 双核四线程,同为35W TDP,无需更换电源适配器,但需确保主板支持(如QM67芯片组)

网友:
日常用够了,也没啥值得升级的,觉得跑不动就直接换新的吧...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如果就是普通办公学习用,你这个笔记本的配置已经绰绰有余,升级CPU(除非升级的CPU比你现有的这个代差大,性能提升特明显)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如果真的折腾着升级了,过段时间你肯定觉得“也不过如此”。因为我的台式机折腾过升级CPU,深有体会。

网友:
这个老本子换了固态硬盘,内存也够啦,就没必要换CPU啦。性能提升不大

网友:
去年把我的老联想y470升级了一下,i5 2430m换成i72720qm,内存4g换成16g,一直到现在都很稳定,除了温度比以前高了10来度。拿来看看网页和视频,做办公电脑不错。

网友F:
cpu焊上了,也就断了念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焊上了,也就断了念想

请认真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