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尝试搞的RX8025T+1.5v同步降压整合板

楼主(2025-06-04):
分享一颗降压+晶振整合板,新人第一次搞pcb,可以拿来参考也可以省事直接打出来用,复刻的没啥技术含量。
这个板子用到了两种降压方式,一种是同步降压buck,一种是线性降压6206,同步降压用在了给时钟供电上面,也就是3.7v降1.5v。就是说可以用一颗锂电池来做到给晶振和时钟同时供电。我前一段时间测试降压板静态电流1.5微安,算是复刻成功了。
另外用到了线性降压,3.7v降3.3v来给8025t供电。我用的丝印662K,另可改成3.0v,丝印65Z5,封装尺寸一样。
这么设计是考虑到LDO压差越小效率越高的特点,而且8025t本身耗电也不高,就直接简单粗暴的LDO了。
另外更新了下电容电阻封装尺寸都是0805,直接套用需要注意一下封装尺寸。
这个不带充电口,我是用在ER14505上面,后续如果有精力的话再研究充电版本。
是不是有点丑,丑就对了第一次写板子,欢迎指点。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ProPrj_时钟_2025-04-25_21-27-24_2025-06-05.epro等2个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I0v57TytNol431JikA-sw?pwd=1234 提取码: 1234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标一下来源:

dc-dc降压小板,单节锂电1.5v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301&fromuid=3743422

感谢jin3014大佬提供的降压方案,这个方案我找了三个月。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立创这个建板子好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这个建板子好学吗?

要是会别的任意一款,上手是分分钟之事

网友:
锂电降压  662k 不需要了

楼主:
6026降压3.0v封装是65Z5,尺寸一样

网友:
最好是能12V或220V直接用的

网友:
8025T的最小工作电压是1.6V,尽量不要低于1.6V工作。虽然大部分能工作但是有隐患

网友B:
虽然是很小功率,不过电源的输入、输出和地的走线太细了,输出电压采样应该从输出电容或输出端子接,从电感接会引入噪声和干扰。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减小体积,提高空间利用率。

网友:
ETA3425,约0.8元,已购5个

网友C:
好像没有3.7v降3.3v的LDO 4V降到3.3V是极限了

网友:
8205工作电流才7uA左右,LDO完全能满足工作电流,用其他的方案待机电流都比IC更费电

网友D:
我记得8025T用于3伏,8025R才能用在1.5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很小功率,不过电源的输入、输出和地的走线太细了,输出电压采样应该从输出电容或输出端子接,从电感 ...

感谢指正,我会慢慢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3.7v降3.3v的LDO 4V降到3.3V是极限了

留意到这个问题了,这个是关于LDO压差的问题,低于某个临界值芯片不工作,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商家(启色数码旗舰店)提供的规格书,显示压差电压160mV@50mA(典型输出电压3.3v),我的理解是只要不低于3.16v或3.46v就可以工作,低于这个值会导致芯片饱和发热。所以用压降3.0v更合适一些,锂电池用到3.0v也基本上要欠压了,以上观点我没有尝试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8025T用于3伏,8025R才能用在1.5伏上

对的,8025T是要用3v供电,这边我通过LDO降压来实现锂电池供电;另外1.5v是给时钟供电的,这个模块实际上提供了两种输出电压。

网友:
记得8025电压范围没这么窄吧

网友:
已经比我强多了,我还没自己画过电路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