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幻影X慧荣SM3269AB量产求助 一直提示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25-06-05):
u盘是台电幻影X 因为摔了一下导致不读盘 想重新量产变废为宝试试
请教一下该选择哪个量产工具和ISP
试过用SM3268AB来量产,但一直提示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主控:慧荣 SM3269AB
闪存:ECDE94F3 - Samsung(三星) - 8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64GB

损坏U盘的芯片精灵信息:

U盘原始芯片精灵信息:

量产工具截图:

网友:
楼主成功的话分享一下

楼主:
最新消息,用 V 2.5.69 v6 的SM3268AB量产工具成功量产,用了一两个个小时,但量产出来的容量只有30GB,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量产工具设置内容如上图,但ISP没有勾选“选择ISP”

网友A:
isp为啥选择l06,不是三星的闪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为啥选择l06,不是三星的闪存么

我纯小白,之前下了个isp不全的量产工具,一个一个试isp,后面下了个isp全的量产工具成功了,但是容量变成一半了

网友:
我这个小白看到326x就瑟瑟发抖

楼主:
这也太慢了,我看大佬们量产就一两分钟,我这一两小时还没好,我还没勾选pretest low

楼主:
最新消息! U盘已费  插电led亮几下就熄灭了

楼主:
芯片应该还有用,还是MLC的,这U盘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应该是不进rom了吧,应该需要短接

网友:
主控是sm3268,设置没有问题吧。

网友:
led灯的负极短接下U盘的金属。